在不变型的前提下,有什么办法增加它的厚度

楼主(2014-07-07):
请问:因为渗碳层被磨的太薄了,大概只有0.10以下。硬度计一打就透。在不变型的前提下,有什么办法增加它的厚度。谢谢

补充内容 (2014-7-8 10:06):
镀硬铬不行,因为尺寸已到了。不可以再加工了。谢谢。是否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真空淬火了,可行否。再次感谢

楼主:
探讨一下,是否可以用硬氮化的方式和软氮化的方式来解决,行吗。

网友:
为了不让零件报废,可以采用镀硬铬的办法,无论什么氮化,都必须要牵涉到加热,一加热难免会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