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打孔的钻头的疑问

楼主(2014-07-07):
比方上面这张表中的孔的大小都有与之对应的钻头吗?钻头有那么精确的大小吗?还是说上面的只是理论值?

网友A:
这是说螺栓通过的孔 钻头以上各种数值的都有

网友:
去卖刀具的店里应该很齐全的  只是不常用

网友B:
钻头的规格是基本齐全的,只是你别选择在0.1mm以下的精度的,因为钻头的规格是以每0.1mm叠加的,如20.1、20.2、20.3......以此类推.

网友C:
钻头以10丝为单位的

网友(2015-07-24):
引用 网友B:
钻头的规格是基本齐全的,只是你别选择在0.1mm以下的精度的,因为钻头的规格是以每0.1mm叠加的,如20.1、20.2、 ...

请问这个有标准查吗?
机械设计的好多东西、比如螺纹或者轴承等可以查下《机械设计手册》就知道了基本的规格、性能等。
机加工等好多不知道去哪查,比如不知道给一个孔直径大小是否合适(对于一般的要求,不光要能加工,还要常见)(当然也与这不是标准件有关)。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钻头以10丝为单位的

请问直径大的孔也是以0.1mm为间距的吗(指的你说的钻头尺寸,因为孔还可以用其他方法加工)比如直径16以上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头以10丝为单位的

另外请问这个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查询呢?(例如像机械设计手册这样的)可否告知资料名称,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螺栓通过的孔 钻头以上各种数值的都有

请问有标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直径大的孔也是以0.1mm为间距的吗(指的你说的钻头尺寸,因为孔还可以用其他方法加工)比如直径16以上 ...

我晕 一年前的问题你才回复我 真是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晕 一年前的问题你才回复我 真是醉了

我是搜索的啊。你说的直径以0.1mm为间隔,我看米思米等样本是这样的。请问有相关标准没?
其实我是想问的是,像螺纹,轴承、齿轮的一般知识,机械手册能查到。而遇到这类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获取答案,心里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搜索的啊。你说的直径以0.1mm为间隔,我看米思米等样本是这样的。请问有相关标准没?
其实我是想问 ...

你也别麻烦了 跟你说个简单点的 钻头是可以磨得  换句话说 你要多大的就磨多大的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直径大的孔也是以0.1mm为间距的吗(指的你说的钻头尺寸,因为孔还可以用其他方法加工)比如直径16以上 ...

交个朋友吧  看你也是刚进加工的  共同进步吧 QQ39775674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搜索的啊。你说的直径以0.1mm为间隔,我看米思米等样本是这样的。请问有相关标准没?
其实我是想问 ...

网上有《刀具设计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刀具设计手册》

多谢!能帮忙推荐一本较好的吗?类似《机械设计手册》推荐成大先的。要是有链接最好了。麻烦了

网友(点评):
机加方面比较系统全面的有 杨叔子的《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我说的这两本书网上有很多电子档,随便一搜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