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让弹簧变“软”?

楼主(2014-07-07):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使弹簧的k变小一点呢?尽量保持其外形尺寸不变。现在弹簧(截面矩形1.6X1.6外径4mm,自由高度3mm)太硬了,而且又好贵一枚。

网友A:
拉长,剪掉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长,剪掉一截,,,,,,

谢谢!不过这太小了!回一下火会不会有效果呢?好贵的!明天去烤几个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这太小了!回一下火会不会有效果呢?好贵的!明天去烤几个看看。

回不好就废了

网友C:
刚度跟截面尺寸和中经、圈数、切边模量相关的,建议你先算需要多少的刚度,然后再磨圆周磨去余量

网友D:
一上火就没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这太小了!回一下火会不会有效果呢?好贵的!明天去烤几个看看。

不能回火,,,,,,,,,,估计我说晚了。

楼主:
为什么啊?今天干了10个,没事,明天再安装看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度跟截面尺寸和中经、圈数、切边模量相关的,建议你先算需要多少的刚度,然后再磨圆周磨去余量

谢谢您的意见!安装后是压缩的, 刚度高了,工作时进一步压缩需要太大了力了,是要换小弹簧的,只是还有几千个,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不好就废了

我用了几个试了而已,处理不了就报废了,用新的弹簧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上火就没数了

就当时实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当时实验了

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果怎么样?

感觉没多什么变化,没设备测,而且那弹簧小的要命,安装后无明显变化,就是颜色变了点。

网友:
温度再高一点,室温冷却

网友:
1.6的丝,3mm高?您这弹簧几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