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铣中心床子有几个疑问

楼主(2014-07-07):
程序中G7.l后面那位大帅帮我解答

网友A:
圆柱上加工螺旋槽,程式中是加工一段斜槽再加工圆弧,H是代表角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上加工螺旋槽,程式中是加工一段斜槽再加工圆弧,H是代表角度多少

那G7.1后面H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G7.1后面H是什么意思

代表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