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玛吉车内孔老报警

楼主(2014-07-07):
车内孔老报警大师们帮兄弟一把

网友:
占座!只知道是名牌。

网友:
没有使用过德玛吉机床,对于LZ描述的报警内容都看不明白,

网友:
数值填错了

网友:
哈哈 西门子的ShopTurn

网友A:
毛坯选择错误,下拉翻到环形毛坯。还有下面的2要改一下,否则要撞刀的。见到有些几乎没有金加工基础的新手上直接上这些精密床子。表示担心。

楼主:
RE: 德玛吉车内孔老报警 J

引用 网友A:
毛坯选择错误,下拉翻到环形毛坯。还有下面的2要改一下,否则要撞刀的。见到有些几乎没有金加工基础的新手上 ...

车内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选择错误,下拉翻到环形毛坯。还有下面的2要改一下,否则要撞刀的。见到有些几乎没有金加工基础的新手上 ...

实心的棒料,XRO,XR1是退刀量吗,退至棒料以外还是以轮廓为增量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心的棒料,XRO,XR1是退刀量吗,退至棒料以外还是以轮廓为增量值

退刀位置,有点你输错了,床子会报警,还好。有的不会报警,那会撞刀的。最好找个师傅带你吧。你那床子是什么系列型号的?

网友:
内孔刀柄直径设置太大,导致你退刀距离不够报警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心的棒料,XRO,XR1是退刀量吗,退至棒料以外还是以轮廓为增量值

810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选择错误,下拉翻到环形毛坯。还有下面的2要改一下,否则要撞刀的。见到有些几乎没有金加工基础的新手上 ...

大师,能否教教我怎么设置加工内孔的参数,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起刀,退刀点要合适,安全。毛坯设置要合适。这是基本东西。最好找个师傅现场教你。学的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能否教教我怎么设置加工内孔的参数,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这些问题我以解决了。谢谢!

网友:
没有使用过德玛吉机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些问题我以解决了。谢谢!

大师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报警信息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