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涡轮蜗杆减速机

楼主(2014-07-08):
各位大侠,给小弟提供一种涡轮蜗杆减速机,要求零间隙的,因为定位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那就不是减速机了,那是属于回转工作台了.

网友:
我就为了+1.。。。。。。。。。。。。。

网友(2014-08-21):
所提及的零背隙和零误差(或者说公差)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谈谈我的一些理解,论坛大神请指教。
以下是我接触的一种产品;
一、结构
       如下图所示,该结构和涡轮蜗杆类似。但是,如红线标示的部分,不同于传统结构,这个位置是一个曲面
       这个结构在使用中带来的结果如下;
       a、保证了更多的滚针轴承凸轮接触,从而提高了可承受的扭矩
       b、在精度方面,必须保证每一个接触的部分完美契合,因此,也比圆桶状直线涡轮的精度高
             (这个只是理论,如要证明,我的表达明显还不够确切)
       c、最大转速效率噪音) —— 滚针轴承带来的滑动摩擦很好的解决了寿命和噪音问题,效率肯定比滑动摩擦的高。

二、原理 及 精度
       如下图所示,通过左右两颗滚针轴承,达到互相抵消正负方向的力的效果。
       从而确保了零背隙这一要求。
       注:这只是设计上的零背隙,实际使用和零误差不同。具体会在下文论述。

三、对比普通结构 —— 区别
       所谓的“0”背隙,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验证。
       即;将减速机正转,停止,翻转。
       如下图一所示,CW和CCW转动,因“二、原理”所证明的正负两个方向互相抵消咬合,
       因此,正、反转的曲线几乎是重合的,因为它们理论上时一样的。
       (图一)

       (图二)

        如图二所示,虽然这是一个极端粗糙的例子,但是,表达的思路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如上述结构,正反转,必然会因为背隙而产生误差。

四、结论
       从结构上避免背隙以后,还要看控制系统。当控制系统采用闭合回路元光栅的时候,减速机的输出精度实际上与编码器的精度一致,
       最高是1″或者2″。

网友(2019-03-15):
我们是做回转式减速装置的,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下 江阴华方新能源高科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