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实例求助:电性测试片的材质 及 表面处理

楼主(2014-07-08):
我厂 有一种ISMECA测试设备上的测试片,尺寸很小(因为被测材料也很小),大体为14*3mm,厚度0.2mm,由于原厂不给图纸,所以材质不明,只能确定是一种弹性较好的钢。
其工作原理是,被测材料 压到这个薄片上,然后通电测试其电性能。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此测试片很贵,约150 rmb/ea,而且其交期非常拖沓,我们希望能在本地制作。
可是这个测试片的头部,也就是测试部位,有涂层,同样由于原厂不给图纸,所以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涂层。
个人判断是PVD,因为从性状上看,像是DLC。

不知道大家是否对 测试片 这种东西有过接触。有经验的大侠 请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

另外,我也打算使用0.4mm厚的铍铜,经沉淀硬化后,代替原有材质,但是不耐用,测试100K 次以后,铜材表面就有很多麻点了,测试电阻值受到了影响。所以,估计也是需要进行以下表面处理,使它更耐磨,但不知道对铍铜 应该用哪种处理合适,同时能达到提高耐磨性,同时保持导电性。这一点,也请教大家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你这是要山寨的的节奏,去做个材料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山寨的的节奏,去做个材料分析吧!

由于测试片很小,材料分析结果不准。只能说明基材是镍铬合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测试片很小,材料分析结果不准。只能说明基材是镍铬合金

这个和零件大小有什么关系,山寨也是要偷入的,哈!

网友:
表面可以热喷涂硬质合金吧,等离子喷涂应该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