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传动,如图,请教

楼主(2014-07-08):
刚设计加工完成一台小东西,目前有这么个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就是图中的同步带轮传动,齿形是MXL的。

现在就是按图中标示方向转动的时候是正常的,如果反方向运动的话同步带就会脱落下来。

何姐?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你的同步轮没挡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同步轮没挡圈的吗》?

没有在所有的地方放置挡圈,图示此三处有挡圈。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在所有的地方放置挡圈,图示此三处有挡圈。

挡圈应该不是问题所在,正常应该没有挡圈也不会掉的。

网友(点评):
一般在小带轮安装挡圈,大带轮上就不需要了

网友:
轴向位置参差不齐造成的.

网友(点评):
轴向位置没有问题,全部对中的。

网友:
我估计是同步论不平行,像螺丝一样,方向旋转的时候有个轴向力,同步带就容易掉出来

网友B:
涨紧轮应该在松边,你反转时没有了涨紧轮。

网友(点评):
最下面那个带轮包角太小是主因

网友(点评):
有道理啊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

网友(点评):
这点小问题楼主这样水平的不可能不知道,楼主的目的主要给大家秀一下设计。不过后边灰色的是啥轮啊?看着也像是同步带轮啊,好多啊。

网友(点评):
真是长知识。。太牛了。。

网友:
你注意看看从哪边开始脱落下来的
另外几个轮子也建议加上挡圈

网友(点评):
最右边的轮子掉下来的。

网友:
哪个轮先滑下来??

网友(点评):
最右边的轮子先掉下来。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涨紧轮的问题了。轴的平行度有点影响,应该不是主要因素,因为正转的时候没有掉下来的。

网友:
在动力轮的右侧加一惰轮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驱动轮的包角太小了,驱动轮旁边也增加一个张紧轮就行了

网友:
反转的时候哦松边没有了张紧轮

网友C:
LZ,看你的图,主动轮的包角太小了...

网友(点评):
你好,各传动轴都有位置限制,要改善包角只能加惰轮。因为传动 的力矩很小,目前这个包角可以正常工作的。 不过想问下:包角小除了容易跳齿,不能传动大力矩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啊?

网友:
顺着方向,惰轮可以压紧同步带,反向了,就没得压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看你的图,主动轮的包角太小了...

另外的影响我也不大清楚,我所知,增大包角可以增大传动力矩,对于同步轮与同步带来说,可以更加平稳...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轮到最右边的轮子距离较长,皮带反转时,这里是松边,就会跳动,就掉了。

网友:
1.张紧轮放到下面在主动轮两侧对称,往上压,加大包角,
2.还有需要调节几个轴的平行度.
前几天刚做过一个。

网友(2014-10-25):
如何计算同步带的传动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涨紧轮应该在松边,你反转时没有了涨紧轮。

就是这个道理, 顶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链条齿轮,不会脱落,还老而且成本低

网友(2015-11-03):
总结一下:
1、松边加张紧
2、主动轮皮带包角要大
3、带轮轴要保持平行
4、同步带轮挡边加不加不是核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涨紧轮应该在松边,你反转时没有了涨紧轮。

赞一个

网友:
同步带或轮不吻合。走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反转松边确实没有了涨紧轮了,问题估计就出在这里。

同步轮的包角有180度应该没问题了吧,如果是皮带就要大包角,之前听导师是这样说的,事实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
轴装配不平行吧,

网友(2016-01-18):
轴的径向跳动太大

网友:
我分析应该是你下面那个动力轮正传的是时候右侧长悬着的同步带部分处于紧边,所以不会脱出最右侧那个带轮,但是反转的时候这段长的处于松边,又较长,所以在最右侧的带轮上会轴向偏移超出,一旦超出同步轮的边缘就会加速皮带跑偏。这部分加个有挡边的惰轮就可以了。
顺便提一句,你这个同步轮这样设置对同步带的寿命影响很大的。寿命不会长这个,。

网友:
加涨紧轮同时增大包角

网友:
最好还是加张紧轮,同时调整轴的平行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2017-03-29):
应该是主动滚筒变化了才会掉落吧,正转和反转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有两个同步轮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楼主回复一下,问题解决没?谢谢。

网友:
应该是平行度问题!

网友:
原因1是主动轮和右边的轮子不平行,原因2是 两轮距离长且没挡边,同步带松了以后会往前后摆,脱落是迟早的事。如果张紧机构是类似弹簧结构自调整的,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张紧轮布置有问题,反转松边没有张紧。还有可能轴的加工制造引起民的不平行,产生轴向力,容易脱。

网友(2017-05-05):
反向没有涨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