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轴机器人驱动供电报警请教下

楼主(2014-07-08):
公司现在正在调试5轴机器人,使用的是台湾研华的脉冲式控制器,安川绝对式编码器
因为脉冲控制器不能匹配安川绝对式所以把驱动手动调整参数改成增量式了
之前机械手在运行时基本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最近第3个带刹车的轴总是出现供电线路报警
我对换了另一个带刹车的轴的电源和编码线,基本排除线路问题
现在想请教下几个问题
1.因为定的台达的驱动电机迟迟到不了只能先使用安川的电机和驱动,所以都是二手的,它是没有病历卡的,所以不能肯定电机本身没有问题,想请教一般电机使用寿命是多少时间
2.我们供电线路与电机的供电线路连接接口是使用2元RMB的尼龙接口,在200V供电的情况下相互之间会出现干扰么,这种质量的接口能用么,因为出了第3轴其他轴也不时回供电报警
3.在启动电源的时候第3个轴的电机运转时会发出很大的转动声音(其他轴都没有,或者我听不到)这正常么
以上

PS因为我原本是做软件编程的,接触机械手也大概只有2个月,公司里面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电工,而且对电力基本认知为0所以会提出很多很傻的问题请多多包含,谢谢

网友:
1,电机正常用可以用很久,除非多年后绝缘漆老化烧掉。2尼龙套用380v都没问题的。3如果电机刹车部分没问题,有可能是机械手负载的惯量太大电机承受不了,楼主试下在最低速度下运行一段时间,看看还有没有供电报警。另外问下楼主,整个机器人电控部分全包吗?机器人的轨迹规划和逆解计算部分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