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设计的机械手,感觉结构比较不合理,外观粗糙

楼主(2014-07-08):
本人设计的机械手,感觉结构比较不合理,外观粗糙,请各位大神给点意见啊!

网友:
气缸用的比较少,看到一个导杆气缸,前面应该是手指气缸。
图中没缓冲结构,速度不快吧。

网友A:
  大神怎么没看出来靠什么左右、前后移动。

网友:
画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怎么没看出来靠什么左右、前后移动。

我一看以为是用滚珠丝杆,再看以为是同步带,再看不知道是什么了,中间的联轴器倒合理 ,用锥形齿轮连接,感觉弄得太复杂了

网友:
基本是外购标准直线驱动机器人回来组装,图片上看不出安装机器人的加工面。整体结构感觉不协调。

网友:
确实不错,勇于分享。

网友:
感觉像UG6.0画的!

网友:
没看懂哦,没玩过机械手!

网友(2014-08-12):
传动用的同步带?

网友:
组装机器人

网友:
用什么驱动的?气动?

网友:
主要是实用性,外观在以后多看看多学学会day day up 的

网友:
动一下试试

网友:
图片太小 看不清啊 来个详细点儿的 可以看看嘛

网友:
相关参数可以写一下

网友:
这机构已有实现。就看使用的条件

网友:
现在介绍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这机械手的大小,看上去确实有点失调,从外观上看,你用的轴,明显过小,短轴还连了个连轴器,觉得没必要。中间用了一块那么大的板,中间一个大洞,还那么厚,不重吗?还有伺服跑哪去了呢。呵呵。

网友(2014-10-25):
看不出动作,没法评价

网友:
机械手呢?

网友:
题目不错。我还以为是仿生手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