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确定一个外圆的中心线,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7-08):
我现在有一个产品,要求在圆轴的端面加工一个键槽,键槽要求相对外圆的对称度为0.02mm,
我现在采用的是用线切割进行加工,但是如何精确确定这个轴端面的中心线是个难题,现请教各位专家,如何解决?

补充内容 (2014-7-10 10:34):
我怎么没法发图片了啊

网友A:
如果是批量产品就做定位工装,一件的话就只好先线切割小点,尺量两侧厚度在作调整,多切几次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对不起,点评下。你不会线切割,可以说你自己没操作过,看别人干也没领悟真谛。求对称的方法是在圆棒母线上碰火花,这个不需要太多的经验,这个跟寻边器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是批量产品就做定位工装,倒是是的。

网友(点评):
是批量产品就自割定位工装,这样才准。

网友(点评):
在母线上碰火花会伤工件表面,我公司外协件就遇到过,导致成批报废。 小公司没是有寻边器又该怎么办?还得用老办法。

网友:
先上车床,卡盘夹住,做个中心点

网友(点评):
你的答复没有句号,接下来怎么搞?

网友(点评):
然后铣或者刨的方法做出键槽。不能想象键槽有多难?对称度0.02mm外圆多大?键槽又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批量产品就做定位工装,一件的话就只好先线切割小点,尺量两侧厚度在作调整,多切几次就可以达到要求 ...

这个定位工装如何做呢,定位工装也存在找中心线的问题吧
还有,如果线切割用钼丝打火进行找中心,影响因素比较多,比如线的松紧,还有目测的误差

网友(点评):
我给你的点评中就有方法。

网友:
平时上来就是线切割的大侠们这时在忙什么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定位工装如何做呢,定位工装也存在找中心线的问题吧
还有,如果线切割用钼丝打火进行找中心,影响因 ...

没看懂啊

网友(点评):
以后不要用短信,老鹰的积分很难赚的,不过评分时他却很阔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懂啊

贴个图,有的放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图,有的放矢。

我怎么贴不了图了,早就想传个图,但就是传不上啊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356&highlight=%CC%F9%CD%BC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怎么贴不了图了,早就想传个图,但就是传不上啊

这个我知道啊,以前我传过,但是现在没法传了,点击上传图片后,选择要上传的图片上传,但是么也没有,愁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啊,以前我传过,但是现在没法传了,点击上传图片后,选择要上传的图片上传,但是么也没有,愁 ...

请描述,要是个圆棒只需告诉长度。

网友:
今天看到这个帖子转到了“理论探讨(高端)”,却有不妥。这里面没有理论,只有方法,也就是工艺。我在点评中说过“自割工装”,就如同车床软爪自车一刀然后卡活一个道理,要的就是不需要找正而达到精度,需探讨的也就这么多。& h: O+ u9 @9 |- a9 M
再问:平时上来就是线切割的大侠们这时在忙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