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mm*16壁厚的20#钢无缝管,如何下料比较有效率?

楼主(2014-07-08):
48mm*16壁厚的20#钢无缝管,用什么办法下料比较有效率呢?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用带锯机床锯是最划的来的.

楼主:
8个小时的产能有多少呢?能推荐个型号不?

网友A:
试试等离子切割  无缝管旋转  我们下10mm无缝管效率很高

网友B:
本人对管子不了解
48mm*16壁厚的20#钢无缝管
是啥意思 厚度16

网友C:
还是带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对管子不了解
48mm*16壁厚的20#钢无缝管
是啥意思 厚度16

外径48mm,壁厚也就是管子的厚度1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等离子切割  无缝管旋转  我们下10mm无缝管效率很高

10mm直接用仪表车就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带锯快

我也觉得带锯比较好,但没用过,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0mm直接用仪表车就能搞定了

直径120 壁厚10mm

网友:
http://my.tv.sohu.com/us/18794233/29504406.shtml

楼主:
这个好!设备什么价钱?

网友D:
切管机考虑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管机考虑过没有?

用哪一种切管机?

网友:
要下多长一件?短的话用车床下,我觉得比带锯床快!

网友:
11楼设备很不错,不过对16mm壁厚不知道什么速度了,我们一般用半自动或全自动切管机

网友:
数控锯床 可以整捆整捆一起下

网友:
网上找一下相关资料或视频,与车床类似,工件旋转,适于管件切断,工件长度不能太短

网友:
带锯比较好

网友:
没有下料精度就带锯吧,想省点地方弓锯也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锯床直接锯。看你要加工的零件,结合实际,需要连料还是单件下料。

网友:
用带锯吧,可以好几根一起下料,我们有些棒料直接一捆捆的下料。型号你可以咨询一下带锯厂商。也有专门的管料锯床

网友:
冷锯机比较好!

网友:
冷锯效率比较高;而且精度高,后续不需车加工。一般汽车精锻零部件行业用得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带锯比较好,但没用过,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那个肯定快,可以几段一起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