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最大实体原则

楼主(2014-07-08):
大虾们可以给具体举例讲讲吗  不是很理解

网友A:
不能多写几句吗?你了解了多少?困惑在什么地方?学这个东西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多写几句吗?你了解了多少?困惑在什么地方?学这个东西干什么用?

因为是图纸上出现了那个标注  圈M  我查到是最大实体原则的意思  但是具体的意思看了还是不太明白 希望大虾给讲讲

网友(点评):
你写详细,别人才可能愿意帮你。

网友B:
看看下面这张图,再想想最大实体原则是怎么定义的,应该不难理解。

网友(点评):
你好,请问这个是出自那本书?

网友(点评):
ASME Y14.5-2009

网友(点评):
论坛里可以搜到的。

网友:
理论就不谈了,把一个弯曲的小铁丝插入一个直筒里边,如果铁丝太弯了,直筒又比较长,有可能插不进。可是明明铁丝比直筒要小,还插不进去,这就是最大实体原则。

楼主(2014-09-26):
引用 网友B:
看看下面这张图,再想想最大实体原则是怎么定义的,应该不难理解。

谢谢! 明白了  不过下面的单词I L不分--   查单词查了好多

网友:
最大实体要求是控制制造误差的,一个零件的局部实际尺寸不超过其极限尺寸,而作用尺寸又在最大实体时效边界的范围内

网友:
所谓最大实体就是材料最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