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没来社区,在搞纺织设备,求教社友

楼主(2014-07-08):
最近在搞个纺织行业的设备 ,但是上面有个东西用的少 ,没怎么见过 。所以请教下大家:

1,这个气缸应该属于轻型气缸吧 ,是不是要定制(出气口和摆杆是一个方向)?

2,那个阀应该是用来稳压或锁死一类,但我不知道它的确切名称,求指点下。

3,还有就是摆动座旁边几个螺栓的作用是什么一直没搞明白~

附:该气缸主要实现缓慢上升和中间任意位置准确快速的停留功能

网友:
多照几张!

网友:
有的缸可以带尾部摆动支撑杆的,不用定制,那个阀应该是气动单向阀

网友:
稳压或锁死的就是单向阀,型号不知道。

网友A:
缸体铝合金的,固定这么牢固,估计是高速气缸。
这种气缸行程长,速度很快,1m/s没问题,内部气缓冲,缓冲行程也很长,冲击力很大。
阀是不是单向节流的,气缓冲要有憋气效果才明显.
很有可能是SMC CG1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体铝合金的,固定这么牢固,估计是高速气缸。
这种气缸行程长,速度很快,1m/s没问题,内部气缓冲,缓冲 ...

缸的速度到不是很快600mm的距离10秒走完的节奏
阀的话昨天想了下 也可能是带节流的 因为普通的节流阀效果不太好~

网友(2014-08-22):
我以前也是学这个的,早就不干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