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导轨数控车装液压六工位刀架的中心高低?

楼主(2014-07-08):
斜导轨数控车床由于员工不小心将工件夹在刀盘与卡盘之间,使得中心高低了5mm,现在已经将定位销换新,但是中心高还是低,请各位大侠指点怎么才能将中心高复原???(在这之前也出现中心高高的问题,已经回厂修复。中心高高使用的刀具是正手刀,而这次是使用的刀具是反手刀)

网友:
技术人员都搞不了??

网友:
找熟手修理

网友:
很难校正的

说老实话,我还没想到很好的办法,我这里4台刀架机,有3台刀架都有不同程度的中心不对现象

导致现在做钻孔攻丝非常郁闷

网友:
误差不大可以敲,不要笑,刀塔厂家有时也这么搞的,大了就磨刀塔下的垫片+垫铜皮,一般来个两三次就好了,再高深点,拆刀塔,松迫紧环,反复调校,估计你会疯掉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