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直线轴承如何安装?

楼主(2014-07-08):
图中这种直线轴承如何安装?轴承里面配导柱,外面想固定在一块板上,需要轴承座吗?听说可以直接卡,是真的吗?求解!

网友A:
有卡簧槽

网友B:
这两个槽是不是也可以用顶丝顶住啊

网友(点评):
可不能用顶丝,一顶就变形了

网友C:
做个垫片,直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垫片,直接卡!

不太明白,可不可以搞个简图看看

网友:
两端盖住也可以

网友(点评):
no zuo no die. 层主小心查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卡簧槽

大侠,你们公司有这种类型的吗?这种是直接上卡簧来卡的吗?但他要收上下的力,用卡簧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们公司有这种类型的吗?这种是直接上卡簧来卡的吗?但他要收上下的力,用卡簧会不会有问题?

上下安装有法兰形式,LMK LMF LMH 系列,侧面安装的有SCS,SMA系列,SME系列,每家样本都有,这是标准件,其实SMA系列的箱式轴承,就是在该轴承的基础上,加装铝箱体,卡簧限位。你可以查看下SAMICK的样本,或者THK都是标准的

网友:
如果要用卡簧的话,得计算卡簧是否吃得消了。一般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顶丝可靠性好么?做垫片也是类似于轴承座的原理

网友:
在板上镗孔然后镶进去,板的厚度以轴承两端卡簧位尺寸为准,镶入后轴承两端卡簧刚好装上并能固定轴承不松动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用卡簧不能轴向受力,不可靠,我做过类似的结构,是35的轴固定用卡簧,沿轴向受力,用了两个月左右卡簧连接处会脱落。

网友:
这样做过

网友:
顶丝不可以的

网友:
做一孔装轴承,根据结构做卡簧槽或露出轴承卡簧槽就行!

网友D:
这些都是标准件啊,我们公司的技术可以给你提供三维图和安装方法,其他的比如丝杠螺母装卸视频等,也都提供的。

网友:
这种轴承还有法兰形式的,你这种直线型的需要两端加卡簧,轴卡,但是需要做一下计算校核一下卡簧是否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标准件啊,我们公司的技术可以给你提供三维图和安装方法,其他的比如丝杠螺母装卸视频等,也都提供 ...

大侠,可否提供上面你说的资料,非常感谢!452709929@qq.com

网友:
可以用卡簧

网友:
你的板有多厚?有没有相配的直线轴承?

网友:
直接电话问生产这轴承的厂家咋固定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两端有轴卡槽

网友:
可以用法兰直线轴承

网友:
最好别用顶死,卡簧即可,既然是直线运动,哪轴向只受冲击力,没有多大,如果受力大的话可以选法兰盘的直线轴承

网友:
这是THK产品手册上介绍的安装模式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还可以直接上螺丝,不要止动板...

网友:
做个套就可以了,两端有卡簧槽,套的长度就是B-2W-固定板厚,这种情况吃力较小,或者换成另外一种直线轴承岂不更好。

网友:
利用两端的卡簧槽进行固定

网友:
轴向力小可以用卡簧!

网友:
直接用卡簧

网友:
1.如果安装板厚度为B-2W,可用外卡簧卡住直线轴承;
2.如果安装板厚度为L,可以用带边螺丝压住直线轴承;
最好不要用紧定螺丝,容易顶坏直线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槽是不是也可以用顶丝顶住啊

这个不能顶丝哦,会干扰同心度

网友(2014-08-20):
建议用这种规格的直线轴承,qq:1931194920,有直线轴承方面的问题和需求都可以联系我

网友:
直接卡簧卡。。我都是这样用的,没问题

网友:
多大?受力如何?使用寿命有什么要求?我以前做过一个小车车,用的单项滚针轴承,卡簧,过盈都可以的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时候安装孔割+0.01  敲进去   中间用机米螺丝顶住  杠杠的

网友(2015-03-15):
我公司专生直线轴承及周边产品 你所说的问题 经过加装或改进就可以解决  部分产品你可以先到我店里了解一下QQ 9439017

网友:
直接卡簧,卡簧卡不住的时候,说明直线轴承就坏了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