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夹具座的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14-07-08):
小弟真诚的想向各位讨教一个关于受力分析的例子!

   这个夹具座的受力面现在要承受20KN 的力,这个夹具座的材料是45 , 夹具座的尺寸已经给出来了,请教大家告诉我如何进行受力分析,判断这个夹具座能不能承受,最好是能把分析或者计算过程说得详细点!

网友:
是求组吗?

网友:
solidworks,有限元。但是你要懂得设定边界条件和加载方式。

网友:
好像SolidWorks自带的教程里面有  你可以看看

网友:
我刚才做的 好像这个零件承受不了20KN的力,模拟时都被压扁了

网友(点评):
软件是夸张的表示方法,主要看形变和位移有没有超出材料的弹性变形范围,

网友:
两吨多的力貌似大了,材料有可能不行

网友:
怎么算,求大侠么给个具体点的,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可以做个有限元仿真的 现在貌似有限元已经成为万能的了

楼主:
小弟现在就是想知道运用材料力学的方式,手工计算的方式得出结论,这样好知道这个东西的原理!

网友:
期盼大侠给出计算方式,电脑模拟不需要

网友:
是否可以用第四强度理论?

网友:
受压还是受拉?力的方向给出来。还有工况,是静态力,还是有冲击的?

网友(2014-09-28):
引用 楼主:
小弟现在就是想知道运用材料力学的方式,手工计算的方式得出结论,这样好知道这个东西的原理!

要是简单的算,可以用材料力学求解,但是鉴于此问题,还是上有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