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度盘,除了加工中心,还有更便宜的制作方式吗

楼主(2014-07-08):
要制作一个刻度盘,具体如图片所示
想请教下,除了用加工中心,还有更便宜的制作方式吗?
加工中心做一个要近100 RMB…
手头要制作的刻度盘有好几种,30°,50°(7x50+10)等
都用加工中心做的话 成本有点高
请教是否有更便宜的制作方式?

网友:
激光雕刻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A:
电腐蚀的价格更高呀.在小型的精雕机上做要便宜点,如果采用原始的回转盘来做,除非你不计成本,价格更高,因为人力成本要比加工中新还高,而且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腐蚀的价格更高呀.在小型的精雕机上做要便宜点,如果采用原始的回转盘来做,除非你不计成本,价格更高,因为人 ...

您好!
精雕机上,制作的大概价格是多少呀?
相对加工中心的一半吗?
为什么淘宝上,很多现成的刻度盘,都只卖5~20元……

网友(点评):
直接淘宝订购呗

网友(点评):
有现货的是大批量生产的,你这个要定做,所以价格高,看数量的多少报价的

网友B:
还想便宜? 印刷。。。就怕油墨没用好。

关键还是那个永远的关键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想便宜? 印刷。。。就怕油墨没用好。

关键还是那个永远的关键词:量是多少!

嘿嘿
量是关键
工艺也关键是嘛
之前做一个小钣金
同事竟然找人用线切割做,直接比后来我们找NCT做,贵了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想便宜? 印刷。。。就怕油墨没用好。

关键还是那个永远的关键词:量是多少!

主要是
再淘宝上,看到很多刻度盘,卖的太便宜了,含利润才20多……
所以想是不是他们有更廉价的工艺制作方式……

网友(点评):
批量标准产品自然可以卖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
再淘宝上,看到很多刻度盘,卖的太便宜了,含利润才20多……
所以想是不是他们有更廉价的工艺制 ...

想拿量产产品的价格来控制自己的非标产品价格,这不是找死吗?

除非你设计时,提前要过来那家的量产产品规格,并埋入你的设计。。。

网友:
并不是他有什么先进工艺,而是标准化程度高,量大,你应该选他适合你用的来改变你的设计.

网友:
激光切割的机都有刻字的功能,刻做一个应该比切割一个要便宜。建议找激光割板的厂家,我们以前割钢板可以叫他们刻一些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镭射雕刻机,可以用用看,我经常雕刻数字,嬷嬷的。你的材料是钢 还是铝 ,还是???
到目前为止,了解到的信息整理如下:
如果有不对的,请各位高手指正。
| 印刷、贴纸 | 镭射雕刻机 | 加工中心 | 电腐蚀 | 化学腐蚀 | 原始回转盘 | 效果 | 效果差 | 良好 | 良好 | 良好 | 良好 | 精度不准确 | 成本 | 最低 | 较低 | 正常 | 高 | 高 | 工艺成本低
但是人工耗时大,人工成本极高 | 备注 | | 镭射雕刻有两种:
1.表面雕刻,深度很浅,通常是基材发黑,然后表面雕刻,磨去氧化层。
2.深度雕刻,刻度槽内后续涂抹白漆,或者涂油。
第二种深度雕刻的价格要比第一种贵8~10倍,激光雕刻每次的深度较浅,要加深每个刻度都要多刻很多次。
第一种,量多的情况下便宜。量少的情况下,提供材料,他们雕刻,一个40元。
算上提供材料的加工费,氧化费,整体一个费用也不会低于100 | 用黑色POM,加工中心刻刻度,涂抹白漆,一百多元/个
相对而言,在一家厂商完成制作,且省去硬质氧化费用,对少量制作,是较合理的方案。 | | | |
 t! K

网友:
用激光打标机加工,比加工中心又快又便宜

网友:
激光打标

网友:
做个磨具  冲压

网友D(2014-08-28):
目前还没有非常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还没有非常好的办法

一个多月了,最近更多的接触了丝网印刷、电腐蚀、气动打标机、激光打标
现在回头感觉,做一两个,还是看供应商的资源方便。
量多,要求质感,还是激光打标。
质感什么的不要求,就气动来吧~

网友(2014-10-16):
你们那里有坐标镗床话,可以做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人家淘宝上的是用压机或冲床用磨具直接成型的几秒就做一个 一套磨具几万 这和你做的能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