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上面的钉子你们是怎么画的啊

楼主(2014-07-08):
如题,尺寸随意定

网友:
这个用阵列很简单啊  轴向和径向两个方向

网友(点评):
一个阵列能搞定吗

网友:
很明显阵列

网友:
画一个阵列即可

网友:
圆周阵列和直线阵列

网友:
阵列就好了

网友:
整列个P明显两个零件,分开画用组装

网友:
对, 圆周阵列和线性阵列

网友:
阵列,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