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与机械调速对发热的影响

楼主(2014-07-08):
我用一台变频电机带动滚珠丝杆,现在发热厉害。估计是速度高了,功率不够。如果用变频器调速,降低速度后,会不会有助于发热的改善呢?如果是机械调速,我想肯定可以改善了。求大神说说看法,靠变频器降速可行吗?

网友:
什么发热厉害?

网友(点评):
估计说的是电机,

网友(点评):
如果是电机,查查电机的功率曲线,算一下滚珠丝杆的功率,对比一下就能发现问题;电机应该经常在工频运转,如果长期低俗 运转,发热是肯定的

网友(点评):
我就是一个普通电机带滚珠丝杆,现在是电机发热了,我的意思是,如果加一个小变频器,把电机速度降下来,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点评):
“我用一台变频电机带动滚珠丝杆”,下面又说普通电机,不知道你到底说的神么情况,

网友:
自然是电机发热厉害

网友:
带动滚珠丝杆工作为什么要用变频电机?这样合适吗?

网友:
算过扭矩吗?
如果扭矩够请用矢量变频器,这样能保证低转速下的扭矩。
你说的这个可能是因为快到电机过载零界点的原因,全速运行电机扭矩够,低速时稍微差一点。然后变频器会自动加大输出电流(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5倍),如此你的电机一直处于爬坡状态,时间一长就发热了。

网友(点评):
我就是一个普通电机带滚珠丝杆,现在是电机发热了,我的意思是,如果加一个小变频器,把电机速度降下来,请问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查下是不是电机的线接错了。

网友:
如果频繁启动的话,加个变频器会好一点。有变频器的话是软启动,但是如果电机功率不够的话,改善不了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