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控车0.8粗糙度解惑

楼主(2014-07-08):
        用一台经济型数控车加工内孔35-32的内孔.L80左右.铝件.怎样粗糙度达到0.8,现用金刚石刀片.最高转速1300.  精加工余量0.5MM.....     25的95°    后角5°刀杆 ---除去中心高.转速和进给匹配.求师傅们指点

网友A:
刀片要用正前角的,最好是55度D型刀片,刀尖R0.4左右,f0.06~0.1,切深和转速按照你说的,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除此之外还有硬度也有影响,太软是很难达到0.8的。

网友(点评):
太软就要求刀片要特别锋利刀尖更小了。

网友(点评):
不过,就像我说过的,机加工不像别的,只有现场才是试金石,这里写得再好毛用没有。

网友(点评):
我日,1300的转速,0.5的余量!没加工过铝件?送我一片金刚石刀粒吧!我告诉你怎么车!

网友(点评):
与材质的硬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A6061 T6硬度95HBS,按照你的加工方式,0.8光洁度没问题. 我做气动原件,缸体内光洁度0.4

网友(点评):
谢谢师傅们的指点.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我改变了刀具的角度.结果明显比以前好很多.现在正在申请换刀具. 把刀用好师傅谢谢. 毛坯硬度改变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片要用正前角的,最好是55度D型刀片,刀尖R0.4左右,f0.06~0.1,切深和转速按照你说的,应该没问题了。

大侠,点错了,见谅!

网友:
加工铝件使用金刚石刀片比较好!

网友:
根据实际切削效果再定吧,如果不振刀的话,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你的悬出长度小于3倍直径,合理;精加工余量建议0.3mm;刀片刀尖圆角,建议选择用R0.2,减振;选用正前角刀片,切削轻快;刀具悬伸够用就行了,尽可能短;
推荐加工参数:
Vc=200m/min,f=0.05mm/r,ap=0.3mm.

网友(点评):
刀杆悬出110个长.0.3的余量.由于是异性件.有时会精车不到. 谢谢师傅的建议

网友:
据说可以加煤油,转速可以再快点

网友(点评):
用煤油还是第一次听说.实在不行也可以试试.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边气动配件厂,做电磁阀。大概8-12的内孔。长度大概60-90.转速上3千。加煤油。另外气枪对着内孔刀吹。怕铝屑拉毛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片要用正前角的,最好是55度D型刀片,刀尖R0.4左右,f0.06~0.1,切深和转速按照你说的,应该没问题了。

大侠,为什么用正前角刀片?谢谢

网友(点评):
正前角刀片切削轻快,不易产生振动,能保证很好的粗糙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片要用正前角的,最好是55度D型刀片,刀尖R0.4左右,f0.06~0.1,切深和转速按照你说的,应该没问题了。

啥都不要动,就换主轴轴承好了,2个的换四个的,国产的换进口的,铝件表面不行主要是主轴的问题,什么车刀啊转速啊全是假的。

网友:
理论上来说,只要不振刀,刀尖半径越大,在相同的切削参数下粗糙度越好,主轴的跳动是很重要的,跳动大了,一切免谈,还有,你那主轴转速也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