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轴上自动化安装轴承、轴承套、C型卡环等零件?

楼主(2014-07-08):
最近小弟遇一任务,时间紧急盼各位大神不吝帮忙哈,最主要的就是怎么样在轴上自动化安装轴承、轴承套、C型卡环等零件,跪求方案...!!

网友:
这种只能就项目实际内容来讨论。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一个项目,而不是提问,你只有进行到自己实在进行不下去的时侯,向大家求救,别什么手都没动,就指望别人给你现成的,这样对你没什么好处的.

网友:
你可以搞个方案让大家提意见

网友:
自动装轴承得分配合种类吧。紧配有相当的难度

网友:
前几天去过一个做自动化组装与检测轴承设备的客户那里,分拣的滚子相差1μ,采用气缸压入轴承侧面的防尘密封件.
,还有增压缸,整个设备,蛮复杂的。

你说的问题不简单.

网友:
轴承多大、松配合还是紧配合?要不要加热?
这些你都得先说出来

网友:
LZ你摊上大事了!

网友:
你要是能搞出此种万能装配机,楼主你就发财了,很多人会因你而失业。不过还是希望你做不出来比较好~~~~

网友:
楼主的装配牵涉到许多具体的内容,可以将具体的要求提出来,然后有个自己的方案,大家讨论一下看怎样帮助你,

网友:
散件,成品的图片有么,发出来看看

网友:
天上不会掉馅饼

网友:
楼主问的太笼统,实际当中不同的项目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比如你说的安装轴承,安装轴承的方式有许多种,你要面对的是那种,大家都不知道,没法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