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头夹不劳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8):
弹簧夹头夹持部分长12.8到13mm左右加工部分为外圆弧,露出夹头部分为5.5+34,5.5部分靠近夹头不用加工,夹持部分工件外圆18.6mm夹头内孔松夹时为18.9mm,以前用同样的走刀同样速度干得没问题,现在工件加工时会滑出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给出个主意

网友:
是后面的拉紧装置松动了,使拉的行程长了拉不紧,或是你的弹夹已磨损,孔变大了.

网友A:
是否夹头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夹头磨损

内容磨损应该就不会,又另俢了一个,还是不行,中邪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可以排查一下
1、棒料直径是不是较以前的小了,棒料的圆柱度是不是比以前的大了,导至夹紧时受力不均匀。弹簧夹头的夹紧范围是多少,具我所知变动量是0.5~1mm,你的棒料越接近上限,夹紧力越大。
2、你的夹头的精度有多高,为什么夹头还需要自己修,这应该是标准件,可以采购,你自已修精度有多高,验证过配合尺寸吗?
3、拉紧机构是不是没拉到位,是不是有什么杂质干涉了,检查一下设备。
4、加工过程中,刀具是否已磨损,切削力增大,引起振动过大,夹头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可以排查一下
1、棒料直径是不是较以前的小了,棒料的圆柱度是不是比以前的大了,导至夹紧时受 ...

内容哥,中邪的是,新刀新夹头,料也正常

网友(点评):
祝你好运!

网友:
          液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