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电镀要留余量吗?

楼主(2014-07-09):
      M16-1.5-6h, 镀铬5-10u,需要留镀前余量,余量一般是怎么留的呢,客户说可以留4倍的镀层厚度,可以用中径千分尺或镀前环规检测,请问镀前检测用的螺纹规是要专门定做的吗?

      螺纹要电镀的一般要留余量吗。

网友:
电镀螺纹,会发生氢脆现象。
氢脆通常表现为应力作用下的延迟断裂现象。曾经出现过汽车弹簧、垫圈、螺钉、氢脆现象片簧等镀锌件,在装配之后数小时内陆续发生断裂,断裂比例达40%~50%。某特种产品镀镉件在使用过程中曾出现过批量裂纹断裂,曾组织过全国性攻关,制订严格的去氢工艺.
看你这螺纹公差,我觉得加工螺纹时,做螺纹的下偏差,镀络层厚度控制得当,就OK.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点评):
那是国内镀镉工艺不过关,

网友:
镀层才最大10um,螺纹公差都多少了?

网友:
精密的螺纹电镀的话都要留余量的,具体根据镀膜厚度。检验要配套相应的螺纹通止规:电镀前用加大规检验,电镀后用正常的通止规

网友:
据说精密螺纹电镀都是要磨的。。。不过你这个要求做的松点,止规能进去2扣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你又不是高精度的螺纹,不需要留余量的,可以下公差的

网友:
楼上都错了,我们阀门加工一般电镀的话,螺纹镀镍止规进两牙,镀铬或滚镀止规紧通,问技术员,说是把杂质也镀进去了。

网友(2015-03-23):
我们螺纹镀镍止规通过.

网友(2018-04-07):
留4倍的镀层厚度是对的

网友(2018-10-31):
有专业文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