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切方钢的机械设备,求助

楼主(2014-07-09):
要做一个切方钢的机械设备,怎么才可以做到切下去的时候方钢不会变形呢!求救亲爱的朋友们

网友:
分析引起变形的因素,比如说温度过高,用水刀切;挤压变形····
你方钢应该是空心的吧,空心易变形。

楼主:
是啊!空心的啊!现在就是要做到尽量变形小

网友:
方管里面放个工装(冲压部分凹进去点)承载冲压力,方管四面各安装一片刀具,设计机构使刀具同时工作,即可把方管较完美的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