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使轴翻转90度机构?

楼主(2014-07-09):
要做一个类似焊接变位机的东西,想用手摇使轴翻转90度。负载不大,但要求在0-90°的任意位置能保持。
打算用蜗轮减速机,在入力轴上装个手轮。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圆弧长孔  带锁紧 可否 ?

网友(点评):
转动时很难把持得住。

网友:
蜗轮蜗杆很可靠,就是有点急得慌,可以做个正反扳把,不动时,自动回复中位,向前扳,就向前转,松手就锁紧;向后扳,就向后转,松手就锁紧。应该能设计出来这样的机构。

网友(点评):
我想到了蝶阀的棘轮

网友:
大侠,你这种方案我刚好用过,如果载荷过大,蜗轮减速机会因为齿隙出现卡顿的现象,也就是旋转动作迟于手轮操作速度,出现很大震动,而且也不大省力,因为传递效率很低,精密减速机应该会好些

网友A:
使轴翻转?轴向回转还是径向?
分度头不是专门干这个的么?

网友:
对呀 使用分度头

网友:
看负载多大,负载小的话,可以考虑采用扇形滑轨的方式,当旋转到达需要的位置时,利用快速夹加紧,如附件图,就是有点麻烦,不知这样可行

网友:
蜗轮减速机摇死个人

扇型齿加手杆,汽车、三轮手刹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用丝杠螺母解决问题
丝杠上带手轮,丝杠两端为正反螺纹

网友:
用90度旋转气缸,配一个汽车充气泵和储气罐,电磁阀和按钮开关,一点就转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用丝杠螺母解决问题

丝杠上带手轮,丝杠两端为正反螺纹

两图的手轮位置不一样?

网友(点评):
只是简单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轴翻转?轴向回转还是径向?
分度头不是专门干这个的么?

沿轴向回转。
分度头好像有点贵?我这个门是专门的一根轴,我打算用铝壳蜗轮减速机,轴装式加扭力臂,再装个手轮。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沿轴向回转。
分度头好像有点贵?我这个门是专门的一根轴,我打算用铝壳蜗轮减速机,轴装式加扭力臂,再 ...

便宜是便宜,但是再精密的涡轮里面都有间隙,晃动很大,定位达不到很高的要求,比如由横转直,两端位置都不能定死。

不知道你的负载多少?我用过这个机构,是用来翻转一根45公斤玻璃棒的,由横转直,效果很不好,最后放弃了。

网友C:
处士你做的东西能给个示意图吗?

网友:
负载不大可以用扭矩铰链,就像笔记本一样自由停动。扭矩可以调节、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士你做的东西能给个示意图吗?

就跟这个差不多。我看那上面好像也是个铝壳减速机。但没看明白他怎么连的。

网友:
话说分度头也是涡轮蜗杆,只是制造方面比较精密
或者跟一些仪器一样例如经纬仪,直接加轴承旋转然后加个锁定机构?

网友:
焊接变位机是什么?是焊接用的工装吗?

网友:
是这样就不用太麻烦了。做两个铁圈。将待加工工件固定其中。两铁圈中心与工件重心保持三点一线。这样就能直接随意翻转了

网友:
类似于轮胎拆装机的结构

网友:
楼主想要翻转还是旋转?理解会有歧义,最好附简图说明一下

网友:
真搞不懂你们,你们设计这个玩意做什么,分度头拿来看的啊,要多大的尺寸人家都有卖得好不好

网友:
楼主的方案就很好,可靠而且经济

网友:
用蜗轮蜗杆减速机,很实用的,在焊接变位机上经常用到。

网友:
直接用分度头不好吗?

网友(点评):
很贵吧?普通的铝壳减速机很便宜的。

网友(点评):
逍遥处士 价格不是很了解,不过分度头在传统的铣床上都有,借用一下,用完回位也就是了。应该成本更低。

网友(点评):
环球的 卡盘160的,5200左右。

网友:
楼主的方案已经很好了。如果使用要求不高的话涡轮涡杆也可以自己做一下,成本更小一点。我做过一个用涡轮涡杆转动的手动转盘。手动,摇的也不快。开式的,装好之后随便在上面涂了点润滑脂就用了。呵呵,只是接触的侧隙比较大不好调整,精度不怎么高。你买分度头的话,分度头我只是见过车间里钳工还有质检的用的那种。还有就像是车间铣床上用的那种都是铸铁的外壳沉甸甸样子,倒是感觉不怎么好。

网友:
铝壳蜗轮减速机装个手轮,很便宜的

网友:
处士;等到现在看不着实际,疑问;焊接物是什么?体积?重量?是连续还是断续工作?等等要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点评):
普通东西,见16楼。

网友(点评):
普通东西,见16楼。

网友(点评):
处士友;你误解俺的意思了,焊接翻转平台这俺知道,焊接物是什么?

网友(点评):
我怕别人不知道。实际是个两轴转台。

网友(点评):
跟这个差不多:http://ts1.mm.bing.net/th?id=HN.608052131061695527&pid=1.7

网友:
蜗轮蜗杆传动自锁是关键,这种结构我们在生产线托盘上验证过,逍遥兄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我们是处理发动机的,重心位置并不在旋转轴上,旋转过程中重心位置也是一直变的,随着生产线的流动,装配的东西越来越多,托盘的重心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也无法用平衡块的方式处理。蜗轮蜗杆能自锁,它可以对抗重心偏移所带来的附加扭矩,如果用普通减速机,它没法在任意位置停住,会因为重力作用而扭动。

网友:
这个就是手摇焊修夹具,那个纸包着的就是减速机,不自锁的1:20,自锁的用1:40.用可拆卸的摇把,手轮太小费力

网友(2014-10-23):
这个刚做过一个,一开始是有卡顿现象,调整一下间隙就好了

第二张图片不是,我没发,怎么跳出来了

网友:
用四分割气缸加手动阀可以吗

网友(2014-12-25):
大侠,能否借鉴类似结构?

网友(2017-05-28):
这种结构的的不知行不行?每5度转一下。谢谢!

棘轮结构

棘轮结构

网友(2018-03-23):
建议使用棘轮结构,便宜简单,具体可以参考快速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