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O型槽怎么设计 啊

楼主(2014-07-09):
我是想让钢管盖和钢管连接部分进行密封    我不开槽,直接用管盖内螺纹 退刀槽部分固定可以吗?O型圈尺寸内62外72厚5
我的管子里面是6个大气压的氢气、、、请问可以吗         钢管内径64外螺纹M70*1.5     我不开槽可以吗  6个大气压

楼主:
尺寸如下   谢谢啦   学生党。。。。

网友(点评):
你这个结构就只能端部压垫片了,还有做氢气管道是有国家标准要求的,GB50177,GB50516

网友A:
这样装配的时候不把O型圈挤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配的时候不把O型圈挤烂了么?

不知道啊    六个大气压  你给我设计下沟槽尺寸吧 。。。我是学材料的  老师让设计一个小装置。。谢谢

网友B:
不能直接说不可以,但是基本上是不可以。
去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关于O型圈密封的设计部分。

首先你要区分是轴向密封还是径向密封,保证O型圈的压缩量。还要注意密封处的粗糙度要求。
当然还有装入的倒角等,防止割伤O型圈。

6个大气压的氢气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属于易燃易爆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说不可以,但是基本上是不可以。
去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关于O型圈密封的设计部分。

我就是想加一个垫圈   耐100度高温             防止气体从钢管盖与钢管间的螺纹处泄漏   6个大气压   不用O垫圈 用别的是不是会更简单不用开槽          开槽的话怎么开啊  我看了看不懂    你能帮我画个图看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配的时候不把O型圈挤烂了么?

就这个东西  帮忙看下  吧  钢管中通的氢气

网友C:
1、这个结构应该没问题,空调截止阀阀体阀杆上密封就是差不多这个原理(设计压力4.5MP,强度试验可以达到22.5MP)。第一注意O型孔部位密封处粗糙度要求很高, 第二密封圈要被压缩产生形变,材质也有影响,0型圈结构也可能导致你钢管会把O型圈压偏。 第三,完全不泄露可能性很小,尤其是你的事氢气,看看泄露标准。
2、推荐这个地方可以焊接吗? 采用炉中钎焊,焊料青铜焊圈(焊圈内置于原O型圈处,钢管下部分再外嵌套一个焊圈),钢管和管盖过盈间隙5~6丝,搭接长度也有要求。赵本书参考下

网友D:
气动行业,密封结构很多,密封压力0.2MPa---1.5MPa.没有你这么大压力,允许有泄漏量要求的,有行业标准可参考。

气缸的前盖与缸体之间的密封类似你这种结构,如果螺纹连接,螺纹处密封采用螺纹密封胶,就省掉O型环了。

牵扯到安全问题,密封要求高,参考行业标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结构应该没问题,空调截止阀阀体阀杆上密封就是差不多这个原理(设计压力4.5MP,强度试验可以达到22 ...

1我这个位置是要拆卸的 不能焊接;2我不是专一按标准挖了一个沟槽, 而是想利用加工内螺纹的退刀槽把O型圈卡着,如果不行再配合生胶带缠绕在螺纹上,6个大气压应该没问题吧;3 本人非机械专业你觉得我在2中说的方法可以吗   或者可以换成垫片吗  我是学材料的   这方面不太懂       真的谢谢  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动行业,密封结构很多,密封压力0.2MPa---1.5MPa.没有你这么大压力,允许有泄漏量要求的,有行业标准可参 ...

这个是要拆卸的你说的密封胶估计不行吧      我们做实验自己需要加压        测量电池材料性能。。  你看下我的回复     就是我用生胶带和那个O型圈配合(以及我没设置沟槽。。)使用的方法  谢谢啦  真的是外行    查起资料来也很费事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这个位置是要拆卸的 不能焊接;2我不是专一按标准挖了一个沟槽, 而是想利用加工内螺纹的退刀槽把O型圈 ...

退刀槽粗糙度是达不到要求的,估计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退刀槽粗糙度是达不到要求的,估计是不行

看看能否做成NPT密封螺纹装置,以前阀体检螺纹端堵头(4.5MP)就是用的密封螺纹+O型圈处采用四氟垫密封

网友E:
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加工螺纹本身就需要挖槽,你这个螺纹挡圈以什么方式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加工螺纹本身就需要挖槽,你这个螺纹挡圈以什么方式旋入??

没有挡圈啊 。。。。。我把o型圈放进退刀槽内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认为,此方法不合理,可靠性差

网友:
你的方案绝对不行,要出人命的。你这是易燃易爆的气体,压力又比较大,肯定有设计规范以及严格的技术要求,请你查好以后再出图。想当然,一旦出了事要付法律责任的。同时要考虑加装密封圈不要使密封盖产生与管道之间有绝缘,这样气体流动时会产生静电,当静电积累到一定的静电电压,有可能产生打火,发生事故。

网友F:
1.70的螺纹,螺距多少?2的螺距的话,4个深的槽还行,如果螺距大怎么做
2.装配过程中,螺纹办稍大会挤坏O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70的螺纹,螺距多少?2的螺距的话,4个深的槽还行,如果螺距大怎么做
2.装配过程中,螺纹办稍大会挤坏O圈 ...

螺距设计1.5的    我就是钢管和钢管盖的连接             钢管和钢管盖通过螺纹连接            现在想在管盖处垫个东西密封          不知道怎么弄  在线急等谢谢

网友G:
端盖受力1.9T,压力又比较大 这样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端盖受力1.9T,压力又比较大 这样有点危险

你给个意见 吧  亲  我是学机械和液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端盖受力1.9T,压力又比较大 这样有点危险

给点意见    5到6个大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结构应该没问题,空调截止阀阀体阀杆上密封就是差不多这个原理(设计压力4.5MP,强度试验可以达到22 ...

能方便透露下联系方式吗我的QQ1109309104就这一个密封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说不可以,但是基本上是不可以。
去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关于O型圈密封的设计部分。

大哥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qq1109309104就这一个密封问题。谢谢你啦纠结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