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钻头断孔里了怎么取?

楼主(2014-07-09):
如题,,钻斜油孔的钻头断在孔里了,,,目前的方法是用个锥子往里面砸,,,把钻头一点一点砸碎倒出来,感觉有点麻烦,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网上看的在对面打孔顶出来,或者扩孔之后搞都不太适用。。。坐等大神指教。。。

网友:
电火花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电火花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
坐等高手指教。。。。。。。

网友:
砸碎取出来算是方便的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山寨钻头,硬度不够,我要你砸?

网友A:
顶一楼,如果其它方法都不好的话,就用电火花吧,我们丝锥断在里面都用这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一楼,如果其它方法都不好的话,就用电火花吧,我们丝锥断在里面都用这个的

能否详解步骤和工具??

网友(点评):
该多下下车间,电火花穿孔即可

网友(点评):
就为了这一点事,还去买和电火花穿孔机。如果是大工件,还麻烦。

网友(点评):
车一个铜公装上火花机再将要放电的工件放上工作台,分好中定好坐标,设个二三十安的电流,放满油,然后强力插入。。。。。。。。

网友:
你可以到网上搜一下这个机器EDM-480L,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古老的问题

网友C:
热处理退火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详解步骤和工具??

很显然,,,领导不回为了偶尔取个钻头买个电火花机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处理退火后就可以了

能再详细点吗?这是个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点评):
高温回火后,钻头便阳 ,萎不硬变软了,很简单,再用钻头钻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们刀头断孔里通常采用如下方法:
1,如果允许对面接通的情况就从另一面对接过来(需防接通处2次断刀,进给要很慢)
2,顶针磨成一字型(不必很尖),用大力钳夹住铜锤砸,砸两下转一下,然后风枪吹。
3,火花机放电加工(较慢),如果是异型或大工件就不太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刀头断孔里通常采用如下方法:
1,如果允许对面接通的情况就从另一面对接过来(需防接通处2次断刀,进 ...

对接不行,,,斜油孔,,,对面在另一个孔里面,,,第二个的意思是把他砸成个一字螺钉然后拧下来还是把断的钻头砸碎?第三个,,暂时不回考虑,,,偶尔断,,,不是很频繁,,,估计不回买个电火花机回来,,,

网友(点评):
谁叫你买火花机了,外面到处都有,拿出去叫别人搞。我们经常断合金钻头的,1米深的孔断了都能敲出来。

网友:
如果不等着加工,用稀硫酸泡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接不行,,,斜油孔,,,对面在另一个孔里面,,,第二个的意思是把他砸成个一字螺钉然后拧下来还是把 ...

这么牛

网友:
放电,工件敲坏就不值当了!

网友:
可不可以用硬度更高的铣刀铣出来?

网友(点评):
如果是深孔也白搭,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再详细点吗?这是个什么原理?谢谢。。

回火之后会不会影响其本身性能?这个工件还要进行表面淬火。。。热处理实在是有点迷糊,。,,

网友(2014-10-15):
电火花 电出来

网友:
大的和小的,断的深度不同,取法不同的,大钻头断的又浅,可以用氧乙炔吹……也可以在钻头后部焊接一根钢管或者钢筋,拉出或者旋出钻头……如果断的较深,不是整硬钻头的话,可以用硬质合金刀具或者带硬质合金刀片的刀具把后边刀体部分慢慢钻掉或者铣掉,然后把剩余刀头或者刀片敲碎取出即可。电火花的效率非常低

补充内容 (2014-10-16 23:38):
之前公司有个D45的钻头烧入孔内,烧结部分深度10mm,总计花了48小时才用电火花把10mm打干净

网友:
我们都是背面打孔给顶出来

网友:
一般我都用更硬的钻头用数控铣,超慢进给钻下去

网友:
我们是用电火花

网友:
一楼正解  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