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平衡回路

楼主(2014-07-09):
哪位大侠能详细分析这两个液压平衡回路

网友:
第一个就是普通的内控式平衡阀 防止重物下坠
第二个换向阀的中位技能错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Y型的 而且也没看懂加液控锁的意思 其实你要工程上用的话推荐使用HBS的平衡阀 那种内外交叉的

网友:
留个标签,有时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