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设计时怎么计算?

楼主(2014-07-09):
想用倍速链做一个流水线,但不知道倍速链设计时怎么计算,球指导

楼主:
没人来知道一下啊

网友:
没有说具体

楼主:
生产线工位少,大约长1.2M把,有4个工位要停止,工件大约3kg把,想知道驱动电机怎么选

网友:
这么短,可以考虑做成滚轮线

楼主:
工件下边空间我要用的,滚轮的下边没有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产线工位少,大约长1.2M把,有4个工位要停止,工件大约3kg把,想知道驱动电机怎么选

这样一般的普通减速电机就可以用的啊,工位中间加一个小的阻挡气缸

网友(2014-12-16):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5-02-25):
求高手解答

网友:
选伺服电机 ,带刹车,在网上找一些资料计算瞬时最大转矩、有效转矩,选功率。。。

网友(2015-12-08):
这个一般还用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