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A10VSO控制阀是否热处理?

楼主(2014-07-09):
我们公司采购的国内厂家的主泵(仿力士乐的),但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半年吧),就出现控制阀体内孔磨损较严重,导致阀内的泄漏量增大较多。
我就想问一下,力士乐的阀体(球铁材料)是热处理过的吗?
国内厂家的阀体(球铁材料)会进行热处理吗?

求教各位技术大拿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也和材料有关

网友:
楼主应该把问题说清楚,主泵是买国内厂家的,那么阀是不是也是国内厂家的?还有出现磨损的是泵站的控制阀还是哪里的控制阀?你确定阀体磨损是因为材料有没有做热处理的原因还是油液污染或其他原因?

网友:
如果用了不长时间就磨损了,那该考虑是不是有脏东西,液压站的油必须经过专业过滤,取样化验达到标准才可以。材料再次,如果油干净,整个管路系统也冲洗干净了(冲洗管路也得取样化验达标才行),也不至于很快就坏掉。以前给热轧厂做液压控制,甲方用国内华德的阀,也没发现什么磨损的。液压器件寿命想长一点,首要的就是俩字,干净!

网友:
磨损除了表面处理还有跟加工精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