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曲面拉伸问题

楼主(2014-07-09):
为什么拉伸曲面,得到的是空心的。请高手指导

网友:
不明白,曲面造型出来的不就是空心的吗?

楼主:
曲面造型出来以后,要拉伸一定的厚度。现在实际情况是只在边缘拉伸很薄的一圈,中间没有拉伸。

楼主:
怎么没有人解答疑难

楼主:
怎么没有人解答疑难。

楼主:
我又重新画一遍,还一样的问题。

网友:
曲面是面,本来就是没有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