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液压泵的问题

楼主(2014-07-09):
各位大侠!
我们知道挖掘机有正、负流量控制系统之分,而且正、负流量系统的主阀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的问题是正、负流量挖机用的泵是不是也有区别 。

按我最近查资料后的理解,泵里的流量控制阀的左右位的机能方向是不是应该是相反的!
还有就是 ,我很想知道 现在主流的挖机用的是那种系统 正、负流量 还是 LS的
 谢谢!!

网友:
负流量是主流,正流量成本较高,只有三一等少数公司用。

网友(2014-08-12):
国产挖机:中挖主流系统以负流量为主,厂家日本川崎的;小挖-负载敏感系统和开芯基本上都在用,但是未来负载敏感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系统配置Rexroth 主泵+Husco主阀;大挖---负流量为主;
进口挖机:系统配置就很杂了
          比如:小松PCLS系统(负载敏感),自己的系统;日立--正流量系统;斗山-负流量系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