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种旋转结构

楼主(2014-07-09):
在方向盘做圆周运动时,旋转轴与该件连接,每转动一定角度,如15度会有一个类似棘轮的阻力,同时会有轻微的声音,轴是可以正反转的,这样的构件是否存在?谢谢!

楼主:
补充如上:阻力很轻易克服,很小,主要会发出声音。

网友A:
球头柱塞

网友(点评):
正巧,昨天我去朝龙买配件,在一个卖标准件那里,看到他们卖球头柱塞

网友:
棘轮扳手不就是吗?

网友B:
这个做个十五度分度的孔的轴套,在轴上开浅球面,然后中间弹簧,原理跟普通锁一样。你可以想想。

网友C:
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多见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柱塞

                            这样的结构是否使用了球头柱塞?

类似这样的结构

类似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个十五度分度的孔的轴套,在轴上开浅球面,然后中间弹簧,原理跟普通锁一样。你可以想想。

这个可以实现,需要自己设计这样的结构,有没有现成的标准件可以实现呢?

类似与这种件

类似与这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结构.

这种结构的名称是?

网友C:
弹珠定位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实现,需要自己设计这样的结构,有没有现成的标准件可以实现呢?
                             ...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你自己查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结构是否使用了球头柱塞?

这不是棘轮扳手吗?如果是的话肯定不行,它在你调整固定后只能想一个方向旋转

网友:
参照棘轮扳手,应该很轻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你自己查查吧。

现成的找不到,我设计出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棘轮扳手吗?如果是的话肯定不行,它在你调整固定后只能想一个方向旋转

嗯,用球头柱塞找到了实现的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珠定位结构.

嗯,用这个实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柱塞

嗯,用球头柱塞和齿轮组合实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