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针选择对测量结果有何影响?

楼主(2014-07-09):
球头测针,球头直径2.5mm,测杆长50mm,
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测针能测4mm的孔的位置度吗?
选择测针的直径与被测孔径大小范围什么关系,测量的误差能到多少?
是不是测针只要能塞进孔里就能测,就是误差大小不一?
问题有点多,不知哪位大师耐心指教,先谢了。

网友:
估计不能测得,改成1.5试试,测针测得时候有个回退距离你要把回退距离改小一点,不然就撞了

网友(2014-08-28):
视乎应该可以,但要十分小心,建议直径2的测头

网友(2014-12-19):
不能测,测针的回退距离太小

网友(2015-06-17):
可以测,回退距离改小一些就可以了,最好在1mm以内。

网友:
可以测,回退距离和逼近距离设0.8就可以了

网友:
测是可以测的,参数设置好就可以运行程序来测量,考虑到测量结果的可靠性还是选用合适的探针更好!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