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纹规不通

楼主(2014-07-09):
各位师傅,
今天用BOSSCHI-6H和OSG-OH2的螺旋切削丝锥加工316L的螺纹,攻完丝发现螺纹通止规(6H)只能过一半。用YAMAWA-P4的丝锥回过后,螺纹通止规OK,大家有遇到不锈钢的这种现像吗?

螺纹:M6*1
底孔:5.0mm
转速:200转

网友:
你选的丝锥是加工不锈钢的吗?

网友:
弹性大的材料 建议底孔稍大点,精度和刀具寿命都会好很多。
  你用的是什么丝锥必须告诉大家,是不是适合要大家的经验告诉你。
    刀柄是什么样的,夹套是否正确,你没说都认为默认正确,但这只是默认。

网友A:
有这种情况啊,304 M3的牙,都不敢用机器攻,有时候攻出来是螺纹塞规6h的放不进去,求教育啊,用什么丝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情况啊,304 M3的牙,都不敢用机器攻,有时候攻出来是螺纹塞规6h的放不进去,求教育啊,用什么丝攻好

不锈钢攻丝后回弹太大了,应该把底孔加大(小径还是要保证的),选择大精度的丝锥,我现在@YAMAWA P4精度的丝锥,攻下来后6H的螺纹规就是好的。用BOSSCHI-6H的丝锥就是不行。OSG-OH2的也不行。不同厂商的精度等级标识不一样,要查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攻丝后回弹太大了,应该把底孔加大(小径还是要保证的),选择大精度的丝锥,我现在@YAMAWA P4精度 ...

底孔是2.5的,雅马哈的也买了,没注意是不是P4的,明天去看看

网友:
不是专用丝锥吧

网友:
用好的丝锥,要是加工中心上干的可以用小点的钻头干一下,把毛刺去掉。我以前是这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