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结构构件中不同尺寸的矩形管怎么无缝斜接?

楼主(2014-07-09):
solidworks结构构件中不同尺寸的矩形管怎么无缝斜接?两根不同尺寸的矩形管利用剪裁/延伸特征两个管都是45°的斜接,根本就不对。请问怎么才能做到无缝的斜接呢?

网友A:
无缝,何为无缝,你确定在现场看到的无缝?请说清楚自己的需求,是研究现实加工中的型钢接头如何连接,还是软件中的型钢接头形式

网友:
利用70×50和50×50方管的截面草图扫描就可知道切斜角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缝,何为无缝,你确定在现场看到的无缝?请说清楚自己的需求,是研究现实加工中的型钢接头如何连接,还是 ...

用词不当,不好意思。我只是想把两根管斜接的地方盖住你从图中也可以看到,两根管斜接处两头都是空出来的

网友(2017-06-12):
顶一下,哪个吊大的大神知道?

网友:
改90°接头

网友:
两个不同规格的矩形管,斜切45度,只能接出图中的效果,重点是不同规格,你以为还能是什么效果

网友B:
楼主要的应该是这样的效果,非45°斜切对接,我只能用非焊件功能做到,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用焊件功能设置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应该是这样的效果,非45°斜切对接,我只能用非焊件功能做到,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用焊件功能 ...

你两种规格的矩形管,非45度的斜接也接不出你这个效果,你这个是同规格的。与楼主的情况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两种规格的矩形管,非45度的斜接也接不出你这个效果,你这个是同规格的。与楼主的情况完全不同

我这画的就是70×50的矩形方管和50×50的矩形方管,应该没毛病

网友:
你装配完成后在装配中切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