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又耐磨的材料

楼主(2014-07-09):
哪位大侠能给我说下什么材料能够绝缘并且耐磨嘛?电压为3000V。

跪求!

本来打算用电木的,上网查了一下 貌似电木耐磨性描述不清楚,只是看到质脆,硬度高。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更好的推荐。

网友:
看你什么产品 是成型件 还是机加工件

网友:
PE  特氟龙  高分子材料都是做耐磨条的常用材料

网友:
酚醛压布板

网友:
酚醛树脂和尼龙应该都可以。
轧机就有用酚醛树脂做轴承,
比较耐用。

楼主:
抱歉  还有一点忘说了还得够硬

网友A:
陶瓷,很多人对陶瓷的了解比较少,不敢用,其实陶瓷可以加工较高的精度,并有很高的硬度,绝缘强度就更是没得说了。唐山和淄博都有很多工业磁厂,你出图,给他们加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很多人对陶瓷的了解比较少,不敢用,其实陶瓷可以加工较高的精度,并有很高的硬度,绝缘强度就更是没 ...

陶瓷贵 啊  我查了一个赛钢板不知道行不行  就是POM

网友A:
可以,但不知是否会出现打火现象,POM材料不阻燃,要注意。

网友:
楼主的要求是要好很要很便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不知是否会出现打火现象,POM材料不阻燃,要注意。

对对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不知是否会出现打火现象,POM材料不阻燃,要注意。

打火 一般应该不会 话说空气击穿场强为3000v/mm 我那个就担心制造有尖端 不知道粗糙度达到0.8 搞不搞的定这个尖端放电呢

网友A:
你说得对,尽量不要有尖角,防止发生发电现象。关于空气的击穿电压,我没有查标准,但是印象是50Hz工频交流电的击穿电压为4000V/mm 但是实际情况是不同季节的空气湿度是不一样的,另外,如果密封不好,电器绝缘上会积有灰尘,这都将导致绝缘降低,所以,实际使用时,会留有很大的余地。最可靠的还是用容器内装变压器绝缘油,既可靠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对,尽量不要有尖角,防止发生发电现象。关于空气的击穿电压,我没有查标准,但是印象是50Hz工频交流 ...

最可靠的还是用容器内装变压器绝缘油,既可靠又安全。这个方法没用过啊 ,能细说么?亲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变压器油的资料。我知道X光机内的高压电压在20万伏特以上,都是用油绝缘的。非常可靠。

楼主:
我那个地方用不了油呢  不过仍然感谢

网友:
高温纤维板

网友:
电木有很多种,咨询下电木厂家,应该有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