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个工伤,寻求改进方案,CNC液压夹具夹紧求助

楼主(2014-07-10):
公司现在用的液压夹具,用的是顺序阀节流阀控制夹紧顺序。 夹紧时工件有可能会被顶起,需要用手扶着工件。最近出现一起因手扶压到手的工伤。

听说有更先进的液压夹具夹紧方法,通过改进液压站和液压夹具的油路,现在我们用的是一进一出的,听说可以两进两出或者三进三出。因为只是听说,描述不是太准确。烦请懂这块的大师给点指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主油路减压阀是不是能好点儿

网友B:
液压不懂,既然是人手压持导致工伤,为啥不加一个缸,代替人手。再串联2个蘑菇头按钮,不可以吗?

网友C:
液压夹具禁止用手扶,两进两出或者三进三出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夹具禁止用手扶,两进两出或者三进三出很常见。

你好,请问你能解释下两进两出或三进三出怎么工作的吗?因为没有见过,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不懂,既然是人手压持导致工伤,为啥不加一个缸,代替人手。再串联2个蘑菇头按钮,不可以吗?

恩,有道理,谢谢,这样子是个办法,相当于先预定位了一下,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油路减压阀是不是能好点儿

恩, 谢谢,现在就是先调整的主油路的减压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有道理,谢谢,这样子是个办法,相当于先预定位了一下,对吧!

方法很多,改善就是胆大心细多实验

网友:
难道不能考虑,改进工装。设置定位机构?何必舍近求远,去改设备,增加不可控因素。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如何联系你,亲

网友(2016-08-29):
定位压紧产品要手扶说明你的夹具没做好,三进三去是通过液压站电磁阀来控制油路进去,一进一路是由顺续阀来控制夹具的动作顺序。个人更觉的一进一出更好,更换快速,管理简单。单油路/多油路例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能解释下两进两出或三进三出怎么工作的吗?因为没有见过,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

 你看看 5进5出的

网友(2016-10-23):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 5进5出的

可以加个好友交流吗 QQ2795696101

网友(2017-02-03):
考虑工装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