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毫米角磨机磨一把切断刀

楼主(2014-07-10):
这是上工5X20X150毫米W18白钢片,花了15元买的,切断刀一定要选耐用一些的白钢片,廉价白钢片就不好用了。最好含钴的。砂轮机装的是金刚石砂轮片,所以磨这个白钢片容易把清角处磨塌陷那就不值得了。我就用100毫米角磨机磨切断刀,但是角磨片的磨粒非常垃圾,料头的颗粒很容易磨兀,让刀头变得暗红了。好在白钢材料不怕高温,超过550度以上就是高温回火,高温回火过的很多高速钢硬度反而会提升一些,这也是高速钢能成为高速切削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发红时的高热高速钢此时较软会发粘,此时磨粒与发粘的材料的磨削效果会变很差差,磨削速率会降低很多,所以磨白钢刀时加水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就是要这片白钢刀高热时间久一点容易提升硬度。

      很多人磨削高速钢担心高速钢的退火其实是多虑的,这个其实很多人经常磨削高速钢的人应该会体会到,高速钢高温回火后仍旧可以保持极高硬度甚至还会提高一些的现象叫做高速钢二次(回火)硬化效应。甚至是可以来个多次回火再硬化。但是提升效果随着回火次数的增加效应会减弱。实际也没必要很多次的回火。高速钢的淬火冷却也是比较简单的,选用静止空气或者流动空气空冷即作为淬火冷却手段了。所以我磨完刀后就在这种摄氏32度的气温下让其自然冷却即可。

       目前这把切断刀的效果还是很好用,已经切断过十几段42-45毫米粗的德国伺服电机的转子轴,有些是切在电机轴承档精磨过的位置上,全程干切削,用时差不多3分钟,也能切得很顺利,总体来说这把刀效果出奇的好。因为这个磨法寿命是非常长的,修磨起来也非常方便,后刀面往砂纸上蹭个几十个来回就又恢复锋利的刀口了。

网友A:
第一次知道白钢刀的第二次回火,谢谢!

网友:
又被我偷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知道白钢刀的第二次回火,谢谢!

不要被误导了,白钢刀二次回火反而提高硬度?

从正常逻辑来讲,刀具厂的热处理最不济也要比个人、非专业的厂家强,

换句话说,你不可能把白钢刀的硬度在业余条件下搞得比出厂时还硬,

出厂时的硬度是经过各种升温,保温,降温复杂工艺才达到,如果简单烧一下就提高了硬度,

随便玩玩就比刀具厂的专业热处理设备还强,有可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被误导了,白钢刀二次回火反而提高硬度?

从正常逻辑来讲,刀具厂的热处理最不济也要比个人、非专 ...

有道理,事实证明牛逼是吹出来的。

网友:
这把刀好几个问题,

刀身严重退火,硬度、耐磨之类的性能打折扣,

刀头和刀根一样宽,会夹刀,容易断,

前角和后角不合适加工普通钢件,

至于说它能用,当然是可以用的,

没有磨过的车刀夹到大床上一样可以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被误导了,白钢刀二次回火反而提高硬度?

从正常逻辑来讲,刀具厂的热处理最不济也要比个人、非专 ...

你的逻辑存在很多问题,高速钢的既然能二次回火硬化(其实是回火再硬化)那厂家无论如何再处理,都比不了用户到手后再来个磨削发热回火再硬化提高硬度,你要注意逻辑关系,二次回火实际不是第二次,而是后来的一次的意思。而且很多高速钢出厂时就是经过2-3次的回火硬化处理的,但是就是这样的高速钢到用户手里还是可以通过高温回火继续加硬。因为高速钢的空冷淬火这种较低的冷却方式不能充分的析出碳化物的。这一点就像长江前浪推后浪一个道理,厂家它自己也不会超越再后来的一次的。这是个递进累积的效果。各类通用设备改装过的通常就比不改装的要好用一些。因为用户都有自己独有的习惯,个人差异是永远存在的。

网友:
以前没见过这种样子的白钢切断刀,一是颜色,二是形状,尤其是后角,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小白路过,涨姿势

网友:
这材料 估计是 20 年前的吧。
    我用德国某品牌的高速钢丝锥 磨了一把0.15mm厚的刀,弯折90°后 弹回去,玩了上百次 , 还是可以弹回去。实在无法拍清楚刃部细节,也就没上传。
  对此, 只能说钢材好了!  顺便说下 , 10年来,无数品牌的各种型号没有能替换,甚至可以是用能干30%的寿命就算是很好的了  来形容。
  再说个事,我用1988年的高速钢铰刀 在专机上加工,比现在小厂做的合金铰刀寿命还好点。

网友:
没有合金刀前不都是高速钢。听老辈子讲,过去,白钢刀车起活来也是哗哗地,现在已见不到那种,听说那时刀是美国那来的。

网友:
真长见识,头一次见这种后角

网友:
长知识啊

网友C:
就你这磨刀的水平也敢在这儿吹?你这个论调也只能骗几个外行人,完全是胡说八道,就你磨的这把刀能实际使用?别在这儿挑战坛友们的智商。这里可不是任你胡吹胡擂的地方,这儿是专业的中国机械社区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这磨刀的水平也敢在这儿吹?你这个论调也只能骗几个外行人,完全是胡说八道,就你磨的这把刀能实际使用 ...

当然能用,还很好用,这个怎么会是骗外行的呢,这个刀如果都看不出来好用,那你就不适合干机械加工了。

网友:
反正颠覆我对切断刀的全部印象,而且现在市场上的所有刀片也没见过类似形状的样本,不知道算是特定情况还是有普遍指导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能用,还很好用,这个怎么会是骗外行的呢,这个刀如果都看不出来好用,那你就不适合干机械加工了。

说实话,说你骗外行人是有点偏激,但你说这把切断刀很好用,那只能说明你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真正好用的切断刀!你这把刀的几何形状,各个角度都是极不合理的,这样的刀只能是菜鸟的水平。无怪前面有些坛友们说:你的刀颠覆了他对切断刀的全部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说你骗外行人是有点偏激,但你说这把切断刀很好用,那只能说明你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真正好用的切断 ...

说实话,都非常合理,车刀都是比较简单的,磨车刀这种敞开式干涉很少的刀具是没有什么难度可言的,我这把刀刚性非常好,现在使用全干式切削全程不加任何冷却液与高压空气都很好的切断。其实普车或者经济型的数控车得切断是比较麻烦的,斜床身反转主轴的车床切断就是结构上比水平向进刀的有独特的优势,借助地心引力这种优势可以很顺利的把切削从槽里倾倒出来。所以普车或者经济型数控车也可以利用这一点优势,反转主轴刀口朝下切断就会提高效率,刀具耐用度会提高很多。

网友:
既然LZ都说了可行,那么我也搞个来试试,过几天来放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实话,都非常合理,车刀都是比较简单的,磨车刀这种敞开式干涉很少的刀具是没有什么难度可言的,我这把 ...

呵呵,你真的很自恋自爱,又孤芳自赏。我无语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搞过加工的都能看出这把刀有待改进。高速钢有红硬性是不假,但是不是想楼主说的那样能提升材料性能 ...

看来你还是对高速钢材料的一些热处理知识认识不够,由于高速钢的淬火工艺比较独特,采用的是空气冷却方式,所以一次淬火是无法充分析出碳化物的。工厂里提供的很多高品质的高速钢在坯料制造过程中就是要进行多次高温回火来提高硬度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真的很自恋自爱,又孤芳自赏。我无语了,佩服

你真的是很不实际的人,学机械可能是入错行了。但是我不能无语,我只能提醒你,这个方法你可以不信,那是你观察力迟钝,悟性不高。因为一般人如果真的接触高速钢,使用修磨高速钢刀具都能轻易发现的高速钢发蓝后没有明显变软弱的这种现象。一般人可以忽略不计,埋头继续干他的活。但是有些人是可以经过人点拨后去试试的,但是你不够智慧,在别的帖子里也有人不信的,他们可以持怀疑的态度,但是没必要反对而反对。世界上有些人就是比较笨,不经思考就反对的做法不显智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的是很不实际的人,学机械可能是入错行了。但是我不能无语,我只能提醒你,这个方法你可以不信,那是 ...

我这把是菜鸟级的磨刀水平,但是是尽量学着老鸟磨的,按标准教材磨的。

见过老鸟磨好的切断刀,比这个给进速度更快,出屑更流畅,切削稳定性更好。

视频不长只有21秒,是切断40mm45#棒毛坯,转速185,给进0.094。

如果楼主有空请放切45#材料的视频,对比一下效率,感谢。

网友(点评):
你这个材料没有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