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螺旋配合怎么用啊?急

楼主(2014-07-10):
请问大大们,solidworks里面的内外螺纹之间的那个螺旋配合是怎么使用的啊?
小弟不会用啊?用轴面配合出来的还是出现干涉、、、、、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郁闷,为啥上传个图也不可以。。。附件一添加给提示服务器错误。。。。

楼主:
额。。。。没有大师么??坐等。。。。

网友A:
高级配合里面有螺纹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配合里面有螺纹配合

你好,请问高级配合里面的那个螺旋配合是怎么使用的呢?谢谢

网友B:
你不能查一下SW自带的帮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查一下SW自带的帮助么

sw自带的帮助看不明白的。。。。所以才来问大家的

网友C:
配合 → 机械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合 → 机械配合

请问,机械配合里面的螺旋配合,这个是怎么操作来满足两个螺纹在通过这个螺旋配合关系装配之后没有出现牙干涉的步骤呢

网友:
要是牙也能旋合到一块,除了螺旋配合之外,还必须使螺旋线的初始点一致,
你可以在螺旋线的初始点做一个参考点用作装配

网友D:
可以忽略这个干涉。甭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忽略这个干涉。甭管他

问题是剖视出来不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