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孔刀,用40cr钢车8mm的内孔,长度40mm

楼主(2014-07-10):
用40cr钢车8mm的内孔,长度40mm,用哪种型号的机夹刀杆和哪种型号刀片车出来光洁度达到0.4?

网友:
您这要求难!

网友:
Ra0.8的粗糙度车加工是很难达到的.

网友:
我提个方案:先钻一个6毫米左右的底孔,把外圆及端面等基准面车好,再用慢走丝加工8毫米的孔

把刀用好 -1 神器再现

网友:
R0.4要求很难出来,楼主上传的图片看看,是通孔还是盲孔和加工数量。' y) {! H1 `% B, l! o
大伙帮你出出招。

网友:
0.4基本是车削里能达到的粗糙度的极限了,这种情况下刀片稍一磨损就超差了,所以数量少可以尝试下,批量生产不现实,铰刀估计也够呛,应该要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