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系统中换向如何的选用?

楼主(2014-07-10):
在顶升系统中,一般用Y型中位机能的换向阀加平衡阀来控制顶升油缸的升降和停止;如果换向阀改用O型,由于控制油路有压力,平衡阀会不会一直开启,加上滑阀的内泄,油缸是不是会慢慢下降?

网友A:
平衡阀也是滑阀结构 也有泄漏 再加个液压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阀也是滑阀结构 也有泄漏 再加个液压锁

平衡阀不是单向阀并一个顺序阀么

网友(点评):
那个单向阀不是和顺序阀并联的吗 液压锁加在回油路上

网友(点评):
如果加液压锁的话,那就不用平衡阀了;而且液压锁会有液压冲击啊,我看很多顶升机构上都用的是平衡阀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跟绞吸船的顶升系统一样的原理,你去参考一下那个吧。

网友:
如果想做到无泄漏,平衡阀的溢流压力至少要大于负载压力30%--另外能作平衡用的阀有三种:内泄式单向顺序阀,与单向阀并联的溢流阀,平衡阀(这三种机能符号一样)

网友:
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