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7的图用2013打开字乱了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4-07-10):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75846114\QQ\WinTemp\RichOle\5`9K%~M(W(1P_C9R_B6ZA(1.jpg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么,我的系统W764的,CAD2013  64位

网友A:
楼主打开文件的时候,有没有出来一个对话框,让选择字体的?
如果有这个对话框,无论出现多少次,一定要选gbcbig字体,这样才不会出现乱码

网友:
试试这个,把这个放到相应的安装目录下就行。

网友B:
乱码因为你的电脑没有此种字体,无法显示,3楼字体下载了,放到C:\WINDOWS\Fonts,字体库中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码因为你的电脑没有此种字体,无法显示,3楼字体下载了,放到C:\WINDOWS\Fonts,字体库中就OK.

不是电脑没字体,原本用2007弄的图,用2013打开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开文件的时候,有没有出来一个对话框,让选择字体的?
如果有这个对话框,无论出现多少次,一定要选 ...

没得选,不是乱码,是用2013打开字框变短了,字就竖着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也遇到过,我也只是后来手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