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法兰面防滑螺栓,紧急求助

楼主(2014-07-10):
最近选用螺栓,要用到法兰面防滑的螺栓。GB/T5787,GB/T16674系列的螺栓法兰面端面是带防滑齿的,还是不带呢?还是购买的时候写上要求带防滑齿?

另外下面图所示,沉割槽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防滑齿?

网友A:
表里不说的很明白么,标记时带U就表示是带防滑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里不说的很明白么,标记时带U就表示是带防滑齿的.

对应的六角法兰面螺母也是标上代防滑齿就行了吗?

网友A:
对头,对表格文件一定要细心看,细心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应的六角法兰面螺母也是标上代防滑齿就行了吗?

防滑齿是直的还是斜的,是要说明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头,对表格文件一定要细心看,细心理解.

六角法兰面螺母GB/T6177.1-2000上面没有说有沉割槽,图纸明细表写上带防滑齿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