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圆头销,有专机可以批量加工么?创业第一单啊

楼主(2014-07-10):
新人求助!!!
   下图中这样的圆头销,有什么专机可以批量加工,马上要办一个小加工厂,这可能是第一单生意了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产品是304不锈钢,规格是Ф5*(15—30)几种长度,主要是外观件,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买台仪表车床,再磨把成形刀就行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那种可以自动进给一小段距离,然后自动车削的

网友(点评):
有这种自动进料的车床,我看见过用来车非标螺钉的

网友(点评):
有这种数控车床,自动送料

网友:
把零件图纸发出。

网友(点评):
已经很直观了,就是外观件,没必要图纸了。

网友:
仪表车车这个估计速度跟不上,你这工件多少件啊

网友(点评):
每月大概有十万件

网友(点评):
数控带夹头切切切,每天4000件不出问题.

网友(点评):
每月10万件,你就吹吧,继续吹

网友A:
misumi 有卖的

网友:
只能车削吧,,要是再买一台专用机床不会太贵吗,,这样就不值了。。

网友(点评):
量太多了,一个个车不是太麻烦吗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sumi 有卖的

到MISIMI买,那还不亏死

网友:
只能车削了吧,,你像这种不是特别复杂的零件买一台专用机床挺贵,,不合适。。想要提高效率,,那就做一把成型道具。。

网友(点评):
每月大概有十万个的。。

网友:
拉光圆+自动仪表车+送料机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去稽核供应商上海戎戎时,他们专业做小零部件,也是这种方式,要快,自动送料机是关键

网友(点评):
对了,之前是在别的工厂看过类似的自动送料机,等什么时候再去参观一下。

网友:
成型磨床吧,自动上料磨很快的,砂轮直径要大一些的。

网友:
  一听楼主 说外观件 我就看出来 大多小加工作坊的“嘴脸”了 销这东西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

网友:
这东西就是仪表车干的,我们那有一家,大大小小几个尺寸,非常快!

网友(点评):
恩,大概看了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
外观件很麻烦的 不能划伤。初期 报废率很高

网友:
20秒一件

网友:
改个仪表车加送料万把块钱,1月10万太少了。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能赚一分是一分阿...

网友:
闲置2台高速数控精密车床,西门子系统,转速6000RPM,可加自动送料机构!非常适合加工这种销!

网友:
考虑啥玩意?直接自动车搞定。要专机来做什么?比这复杂的都自动车搞定。

网友(点评):
头像亮了~~~

网友:
每月大概有十万件.上台专机,几万就可以

网友:
10万件,每个能纯赚5分钱吗?

网友(点评):
应该差不多这个价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前送料的液压自动车,或前送料的数控车,液压的大概2.4万加振动盘,数控的大概5.0万加振动盘,液压和数控的一台机成品4000一天可以保证,按11.5小时加班计算。反正1台就可以了。材料精拉的或不精拉过无心磨。不锈钢的不建议长料机。

网友(点评):
准备直接改装一下数控车,加个送料的。

网友(点评):
改成前送料的3个气缸一个PUC 自己改2000 拿出去改4000 不加震动盘

网友(点评):
7千块钱的设备 一个月能做你这个产品20万 还是自动化的 你相信不?

网友(点评):
我还真不信,上图,如果是什么 《《单轴多刀自动车》》 这个东西做,说实话不咋理想,所以我也就没有说,再说现在7000也不够。

网友:
搞锁具的设备看看。

网友:
后面是空心的么,不是的话能自动进出的夹头机床就可以吧,我只是看过视频,不知道具体名字,反正是车床,夹头出圆棒的话可以随意进退的,配合一把车圆一把切断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走心机 最少20多陀钱

网友:
自动车床

网友:
自制一台多工位小车床,速度快,精度高。

网友(点评):
恩,东西简单方法也确实有很多。

网友:
用自动凸车床好加工的,速度快,成本低

网友:
批量很大的话:数控车+自动送料机,效率高。

网友:
江苏那里做个专机很便宜

网友:
做这东西没这吗简单,随着车刀磨损或者换车刀都有可能会影响尺寸合格,而且效率低物耗高,算不好可能就会赔钱。
最好能设计伺服系统驱动的专机,一边送料一边磨削,后边用光栅检测进行尺寸纠偏。

网友:
球头直径有要求吗?如果没有要求,可以在网上搜索滚针轴承里的圆头滚针的加工工艺;断料、掼圆头、磨外径

网友:
成型车刀是不错选择

网友:
1-2毛钱1个

网友:
自动车可以搞啊,外发吧,这东西便宜得很

网友:
仪表车床可以搞定

网友:
成型刀材质好点,其他刀是粗车对精度没有影响的。刚起步先不要用伺服电机控制,就用编码器或者就设计可调的碰死点。

网友:
自动送料的,B16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见过

网友B:
哥们泰州哪的?

网友:
专机不贵的,仪表车床几千块,加个自动上料装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泰州哪的?

泰州兴化的,你呢?

网友:
数车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泰州兴化的,你呢?

我是靖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泰州兴化的,你呢?

我泰州高港

网友(点评):
也算是老乡

网友D:
买线材,用螺丝打头机下料, 仪表车床车端面,和圆弧面,  外圆磨磨外圆,效率绝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线材,用螺丝打头机下料, 仪表车床车端面,和圆弧面,  外圆磨磨外圆,效率绝对高

是用无心磨,打错了

网友:
螺丝打头机下料,一天估计能下1万个左右      仪表车车端面,大概一个班  一台机5000pcs,     车圆弧   3000pcs,    无心磨磨外圆   6000pcs左右

网友(点评):
也可以买现成的直径,外圆不磨可以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靖江的.

你的自动化专机有眉目了么?

网友:
采用压力成型法吧!

网友:
自动车最快,最经济,能达成需求。需要报价的话,发图纸过来。king3860@126.com

网友:
冷镦加工!

网友:
一台仪表车带液压卡盘的足够了 自己做个气动送料装置,效率杠杠的

网友:
冷锻,平端面

网友:
凸轮机可以一次性做下来,产量每天有个3000-5000pcs或者可以更高

网友(2014-08-16):
我也泰州的 台湾的哪种小型自动车床可以送料车加工一体成型的

网友:
有加工圆弧的专用刀具

网友:
LZ泰州的吗?老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