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求助:零件无法显示

楼主(2014-07-10):
我用的是SolidWorks  2010 SP05版,win7的系统,零件打开以后绘图窗口里面什么也没有,用鼠标中键旋转的时候零件又可以看见,松开鼠标零件又看不见了。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遇到过这种问题,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弄几次上色或者是显示,或者关掉再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特别是一些其它软件转过来的零件。如果是其它软件转过来的,基本上是解决不了,除非你换一种格式,如果是同一种软件,估计是显存的问题,就如楼上所说的,你可以重启下软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种问题,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弄几次上色或者是显示,或者关掉再重新打开试试

谢谢大侠回复!
请问需要对显卡进行设置吗?重启N次还是老样子

网友(点评):
不知道应该怎么对显卡设置,你可以把零件发过来,我帮你看下

网友(点评):
文件一创建就被单位的软件加密了,发出去也无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特别是一些其它软件转过来的零件。如果是其它软件转过来的,基本上是解决不了,除 ...

谢谢大侠回复!
请问大侠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
请问大侠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我这里很多主要是不同的软件转化过来的,所以基本上都没解决

网友:
表示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2015-03-16):
打开sw,点工具-选项-性能,然后把OpenGL打勾,这样就解决了,注意不能在有建立图形状态下设置。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啊。估计电脑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