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几大常见问题,我亲自实践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4-07-10):
这几点,网上比较难找的,我亲自实践的一点经验。
1 电脑配置:
只要不是运行很大的复杂动态三维,一般采用以下配置就足够了。
a)   64位系统,必须!只有64位才支持大内存!一般采用win7 64较多
b)   内存>=6GB,inventor资源多,耗内存比较猛,再加上设计时一大堆应用软件要打开,内存小了可不行。新配的话多采用4+4=8GB内存
c)   独立显卡中档,能满足一般动画。如果仅作为机械设计,对显卡要求不高,低档显卡也没多大压力。
d)   硬盘,主要是稳定,数据丢了可丢大了。
e)   CPU一般,现在最低也是四核了吧?感觉搞设计对cpu需求比较低,但为了机器整体性能,cpu起码也得随大流。

2 “inventor因软件问题关闭”
网上没一个好使的定论。
如下操作:
当出现这个问题时,它问你要不要发送一个电子邮件给autodesk公司,你可以查看邮件内容。
根据内容,在电脑中找到那几个文件,其中一个好像是txt文件,用记事本打开,里面就有inventor启动记录,查看最后几行,一般情况下,你稍有电脑知识就可以知道是哪儿出错了。

目前这个问题多是显卡驱动出错,只要御了显卡驱动,再重装,再重启电脑就ok。
为什么inventor会导致显卡驱动出错?我估计多是内存不足,inventor关闭时较慢,经常出现“无响应”这几个字,被强制关闭后,造成显卡文件出错(学过电脑的都知道,非正常关闭很有可能让文件出错)。

nventor版本问题,inventor随版本更新,耗内存急增,感觉2012后功能比较完善了,目前最新版是2015。提醒下装好后,莫忘了去官网下载补丁。inventor突飞猛进的同时,出现的小问题也是比较多的,基本每个版本都有补丁。

nventor学习,inventor相对其它较件,比较容易上手。网上有个inventor教学视屏,非常好,强烈推荐!

补充内容 (2014-7-20 12:22):
部分教学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EjxgyUYqHk/isRenhe=1

网友:
其他软件的核心功能不知道支不支持多核,Inventor的核心功能,还是只跑一个核。换句话说,再没钱,一定得买单核频率搞的,而不是四核1.8的。

网友(点评):
怎么会这样呢,应用程序一般只涉及多线程使用,而cpu资源分配则由系统或硬件操作。难道inventor是单线程?好多年没学电脑了,搞不清楚那些关系了。

网友(点评):
网上查了下,inventor2010后部分支持多线程。极少有三维软件完全支持多线程。多线程和多cpu使用有关系还得老鹰来回答

网友:
楼主的工作电脑配置如何,多大的内存几条

网友(点评):
最垃圾的thinkpad本本,升级加了根4G,以前的电脑更垃圾。长这么大还没用过上档次的家伙

网友(点评):
开始感觉用的少,因此只要性能稳定,不太热就可以了。用本本习惯了,就一直用。

网友:
多核?参数化设计,可以多人同时折腾?

我感觉,输入,就是单核(只能是一个人描啊修啊的);输出,那是可以多核(就像那马赛克拼图,大家分片儿呗)。

网友:
inventor 用习惯了 个人觉得比sw好用点

网友:
还没有遇到上述问题

网友A:
求教:我的inventor为什么做动画是那种攒动不是连续动作?找不到原因,我的inventor是2013。64位的,电脑配置thinkpad L430   I5 3210  内存12g    显卡Nvs5400。请您加我的qq295006949,请教您。谢谢

网友(点评):
咱不擅长动画,请教下机械51,动画高手

网友(点评):
你说的“做”动画是什么意思?这个“做”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上绘图卡,多屏卡没体现不出效果。

网友B:
  我们公司必须图形工作站  重的要死 笔记本出差拎着它 真累,还有 INVENTOR真心 没有其他软件好  没用的东西太多了 启动 3千个件的东西 尼玛经常 半天  以前UG  还是比较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我的inventor为什么做动画是那种攒动不是连续动作?找不到原因,我的inventor是2013。64位的,电脑配 ...

帮我@一下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个软件,遇到问题向楼主请教

网友(点评):
其它问题我也不会,我只用它画下草图或检查干涉

网友C:
楼主给个QQ吧,有事请教你

网友(点评):
其它问题我也不会,只会简单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个QQ吧,有事请教你

我也是问你画图的事,有时遇到一两个点找不到解决的方法,网上关于这个软件的资料也少。不会占你多少时间的,好不好?

网友(点评):
有啥事说出来,不定那个热心的都给你解了。

网友:
呵呵,个人感觉sw比较好用些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必须图形工作站  重的要死 笔记本出差拎着它 真累,还有 INVENTOR真心 没有其他软件好 ...

电脑配置?软件设置?

刚试了一下,重启Inventor后,打开3200多个零件的iam,不到1分钟。

华硕的N53SM二手老笔记本,CPU单核频率2.5GHz,内存12G,显卡GT630M,主硬盘是220多G的固态硬盘,第二硬盘是700多G的7200转数硬盘,包括该死的电源,总重3Kg多点。(能换的当然换了,能加的当然加了。)

提升配置的空间:能换CPU到单核3GHz以上,可加内存到16G。

夏天稍微热点,还挺得住,原装风扇声音也不大(1个月一次拆机清灰、换散热脂)。

你的“工作站”是啥配置啊?

网友:
我电脑的inventor 最近用着越来越卡了,特别是打开大的装配件,那叫一个久啊! 我用的是inventor professional 11版本的

网友:
个人觉得比sw好用点,还行,本人是菜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