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杆的选型,两家台资销售说法差距太大

楼主(2014-07-10):
这几天碰到个头疼的问题 , 滚珠丝杆的选型  。根据资料上的 公式计算不出来。

问销售滚珠丝杆的朋友呢, 也说这个是凭经验  。

我现在需要 跟滚珠丝杆 垂直使用, 螺母连接重1000KG的物体,  速度为3m/min 上下运动 ,无外力, 无切削力 。
   有2家滚珠丝杆的销售  ,具体名称就不说了 ,就大家常用的 几家里面的  (台)。   一家说40-10 就够了,   一家说要80-10    。我就纳闷了, 怎么就相差那么大 ?

坛里的 懂的大神 求告知啊  。

网友A:
呵呵,4010的那个肯定是不负责任的,8010那个不知怎么得出的

网友(点评):
正解,估计4010是搞成水平了。

网友B:
要看丝杆的支撑方式才能定。

网友:
具体不懂,但个人感觉是不是从材料力学上,在载荷下分析丝杆的强度和变形量呢??

网友:
你有没有配重啊?

网友:
这个样本里有参数的

网友C:
一般丝杆上有动载荷参数呀。你按里面选就无错了。保险就选有一个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丝杆的支撑方式才能定。

采用 固定对固定的方式 直接用BK40的 固定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4010的那个肯定是不负责任的,8010那个不知怎么得出的

看资料的话 4010 动额定负载 达到5399kgf      静额定负载呢 达到15500kgf
已知 : 物体重 1000KG    g取9.8   就是9800N       1kgf=9.81N
这样计算下来    物体1000KG  就只有1000kgf    计算上个 安全系数 *2   也就2000kgf <额定的动负载5399kgf

网友(点评):
不能这样的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4010的那个肯定是不负责任的,8010那个不知怎么得出的

看资料的话 4010 动额定负载 达到5399kgf      静额定负载呢 达到15500kgf
已知 : 物体重 1000KG    g取9.8   就是9800N       1kgf=9.81N
这样计算下来    物体1000KG  就只有1000kgf    计算上个 安全系数 *2   也就2000kgf<5399kgf
这么看来 好像4010也可以的
请问下我这么理解可以么?
我个人偏向 50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丝杆上有动载荷参数呀。你按里面选就无错了。保险就选有一个规格的。

我问了 自己做滚珠丝杆的朋友  人家跟我说 那个参数 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算的     好几个做滚珠丝杆的人 都说 他们选型 也是凭经验~是凭经验~凭经验~~经验        这叫我们看数据的情何以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资料的话 4010 动额定负载 达到5399kgf      静额定负载呢 达到15500kgf
已知 : 物体重 1000KG ...

那个是最大受力值,意味着,你上去转动两下,就爆了。这个有一整套测算流程,计算理论使用寿命。基本设计保修一年,那我的理论寿命,要算到4-6年时间,挑选适应尺寸规格丝杆。因为,环境,工况,温度,入侵物等变量是算不出的,所以与实际偏差大很多。别人跟你说4010 ,连最基本的计算,都没有计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最大受力值,意味着,你上去转动两下,就爆了。这个有一整套测算流程,计算理论使用寿命。基本设计 ...

只要不超过这个最大受力值就好了吧
得考虑加个配重了  我想问下您 配重我加500KG上去 是不是 我那个负荷就变成500了

网友(点评):
比如你可以扛50kg的东西走1km,但让你扛着它走一天估计不止是吐血的节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了 自己做滚珠丝杆的朋友  人家跟我说 那个参数 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算的     好几个做滚 ...

我不知你用什么品牌。THK,TBI,米思米之类的都有参数。这是人家计算过的。也有选型计算公式很详细。凭经验是从来不计算的人说的。这都不计算,那当做小型设备,或大型一点设备就无法做的。之前,有一设备要求体积小,我选的50W伺服电机,结果很多人这电机很小的,行不行呀。结果还是走得很快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你用什么品牌。THK,TBI,米思米之类的都有参数。这是人家计算过的。也有选型计算公式很详细。凭经 ...

TBI 跟 THK  我的也属于大型设备了吧   还有关于配重的说法  本来1000KG 我配上500KG 是不是丝杆就承受500KG了

网友(点评):
配重只是让你设备运动机构在低速时更轻松。当你加速度比重力加速度还快的时候就是外力了。所以一般配重要添加,但不会计算在选型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TBI 跟 THK  我的也属于大型设备了吧   还有关于配重的说法  本来1000KG 我配上500KG 是不是丝杆就承受50 ...

那按你的意思就是 在选型丝杆 跟伺服电机的时候 我们还是按照 受力1000KG 的数据选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 固定对固定的方式 直接用BK40的 固定轴承

你画个结构简图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个结构简图发上来看一下。

建构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构图

已知条件重物1000kg,速度3m/min。
假设楼主的结构为如图所示,螺母行程1000mm,加减速时间无要求,定位精度无要求,设计寿命2000小时,驱动方式带轮减速驱动,速比1:4.83。
1、初选电机,P=FV=10000*3/60=500瓦,选择1.5KW,4级电机,转度1450rpm。
2、导程计算e=3000/(1450/4.83)≈10,选择导程10的丝杆,速度大约3m/min。
3、平均负荷F=Fb*fb=10000*1.3=13000N
4、根据设计寿命计算载荷L=Lh*n*60=2000*300*60=3.6*10^7
   C=F(L/10^6)^1/3=42925N
5、根据表格选取5010-5,动载荷45554满足要求。
此计算只是为楼主介绍方法,因假设条件太多,其余相关校验省略。
具体计算很多厂家的样本上都有计算选型过程,甚至例子,楼主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D:
还要考虑到使用的环境,润滑,打算用多少年报废等等.
如果自己算不好,可以参考一些正规的机床厂家的大型机床Z轴,一般Z轴重量差不多1吨的,看他们用的多大的丝杆

另外,销售的好话我一般不听的,一般来说你问他优点能说出一大堆,你要是问缺点很多都说不出来.
当然不是所有的销售都这样,很多还是很负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考虑到使用的环境,润滑,打算用多少年报废等等.
如果自己算不好,可以参考一些正规的机床厂家的大型机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条件重物1000kg,速度3m/min。
假设楼主的结构为如图所示,螺母行程1000mm,加减速时间无要求,定位 ...

十分感谢  能加个QQ么 相互谈论下

网友(点评):
仅供参考而已,不必客气。QQ我十天半个月可能上一次,公司电脑没装,回家一般不开电脑了,眼累。

网友E:
你的行程是多少?小于3000mm的话8010的应该够了,就是不知道你说那家有这么大尺寸的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行程是多少?小于3000mm的话8010的应该够了,就是不知道你说那家有这么大尺寸的丝杆?

要TBI  上银都有这么大的 但是工期100天 等不起  而且 我觉得8010 没必要

网友:
自己拿主意啊   查查资料

网友:
交期都差不多可以用台湾银泰的,我司是台湾银泰一级代理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F:
5010也可以

楼主(2014-09-06):
引用 网友F:
5010也可以

不行吧    请问你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博士力士乐公司是和THK相并列的丝杆制造的企业,有专门的计算选择程序放在网上,
http://www.boschrexroth.com/en/xc/products/product-groups/linear-motion-technology/screw-assemblies/index
在右边的计算和选型区域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如果解压后即可进行计算。这个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是德语的,不过图例很清楚,应该能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