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渗碳钢跟45钢,淬火表面硬度,哪一个可以做到更高?

楼主(2014-07-10):
请问大大:

20CRMnTI专用渗碳钢,表面渗碳处理后,跟45钢调质后淬火比较,表面哪一种可以做到硬度更高呢?如果做传动轴,又需要高硬度,选择哪种合适呢?

网友:
和使用工况有关。
要非常耐磨、接触应力非常高、有冲击时才使用渗碳。

而传动轴很少有高接触应力,一般就是个密封圈之类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只不过45钢淬火要想硬度高就要水淬,但水淬易产生裂纹,为何不用40Cr?

网友A:
40Cr确实是做传动轴的好材料,一般的传动轴就用45钢调质HB220-240就可以了;需要淬火的话也没什么,淬火后还要上磨床的,一般不存在的。不管用什么材料,都要调质使用,不然就跟Q235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40Cr是合金钢,我的理解是加入了Cr,使得更不容易生锈,跟45钢比起来还有什么其他特点吗?

网友(点评):
好像更容易出现白点,热处理后变形更大,要多留点加工余量

网友:
直接40Cr

网友(点评):
45#属于中碳钢,40Cr属于优质中碳合金钢 。40Cr淬透性比45#好,硬度和耐磨性都高于45#,价格也高点。

网友B:
总体来说20CrMnTi渗碳淬火可以达到的硬度要略高于45。

我们常用20CrMnTi做定位销,最高硬度可以达到HRC58~63,硬化层深0.8~1.2。它的热处理过程为:900℃~950℃渗碳,820℃~860℃淬油,180℃~200℃回火。

45做接触、滑动类的零件时,用高频淬火可以达到48~53,它的热处理过程为860~900淬水,220℃~250℃回火。

网友(点评):
45可以自回火吗?

网友:
用45#淬火不可以大于hrc50

网友:
含cr可以增加强度,改善淬透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体来说20CrMnTi渗碳淬火可以达到的硬度要略高于45。

我们常用20CrMnTi做定位销,最高硬度可以达到HRC5 ...

淬火之后都必须要回火的

网友C:
我记得传动轴是用无缝钢管或者钢板卷起来焊接而成即有缝钢管,没听说传动轴是40C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传动轴是用无缝钢管或者钢板卷起来焊接而成即有缝钢管,没听说传动轴是40Cr

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传动轴是用无缝钢管或者钢板卷起来焊接而成即有缝钢管,没听说传动轴是40Cr

你那是哪里的传动轴?

网友:
Cr可以增加强度和淬透性,Mn可以增加韧性。轴的话一般用40Cr,45#.加工的话一般先调制,然后车,最后磨,这样精度就高了

网友(2014-08-10):
渗碳钢硬度HRC58-62,一般是低碳合金钢,表面耐磨,心部韧性好。可做齿轮传动轴。45钢淬火硬度HRC55-60可做不太重要的结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Cr确实是做传动轴的好材料,一般的传动轴就用45钢调质HB220-240就可以了;需要淬火的话也没什么,淬火后还 ...